求助,用TPS5430设计一个+12V转-5V的电路,输出电压锯齿状。

楼主(2023-10-08):
用TPS5430设计一个+12V转-5V的电路,输出电压锯齿状,可能是什么原因?
电路图和波形如下:

网友A:
负载电流多大?

网友B:
去掉220pf。太大了。负载补偿电容不是这么用的。如果还不行,把boot电容换成104的试试。如果还不行,把输入输出mlcc加大到20uf以上。如果还不行,可能是布线问题。

对了,en拉高到vin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电流多大?

目前还没有接负载,刚才测悬空的ENA引脚上也有相应的锯齿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220pf。太大了。负载补偿电容不是这么用的。如果还不行,把boot电容换成104的试试。如果还不行,把输入 ...

去掉220pf正常了,谢谢两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掉220pf正常了,谢谢两位!

根据波形,估计你焊的是220nf。。

220pf会产生过响应振荡,但是在khz级。

网友C:
这个负5V电路,在超声波焊接主板上我抄过,给运放用的,虽然我知道能这么用,但是总感觉这个-5V输出的电压可靠性没那么好。

网友:
每当我看到别人的电源出锯齿就会抑制不住的幸灾乐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负5V电路,在超声波焊接主板上我抄过,给运放用的,虽然我知道能这么用,但是总感觉这个-5V输出的电压 ...

那可靠性好的-5V要怎么产生好?

网友E:
-5v会不会与负载gnd发生短路了。要负压还的上back-boost拓谱才是真的负压,负压不是简单调转正负极就可以,要考虑到与输入前级的gnd的关系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去掉220pf。太大了。负载补偿电容不是这么用的。如果还不行,把boot电容换成104的试试。如果还不行,把输入 ...

这是真高手啊,楼主为了这个帖子,这一年会费没白交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可靠性好的-5V要怎么产生好?

如果不需要多大电流的话,用各种山寨7660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5v会不会与负载gnd发生短路了。要负压还的上back-boost拓谱才是真的负压,负压不是简单调转正负极就可以, ...

能推荐一个电路吗?我一直用开关电源产生,暂时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可能应用场景少。

网友G:
没有仔细看数据手册吧? 数据手册中5V输出的电路都没有C27;
PCB设计参考数据手册,一般就没问题,TI做PCB指导这点非常好;

我用54302,价格更便宜,封装更小,5V,3.3V,4.2V都用;

网友:
加C27电容估计是想防止输出过冲的,但是弄巧成拙。不如不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真高手啊,楼主为了这个帖子,这一年会费没白交

这个反馈电容是提速用的。我好几年前在ti上提问过电路动态响应问题,由ti工程师指导测试。主要作用是调节电流突变的电压响应速度。大了就正反馈自激了。实际要想把0~6a瞬时负载响应压在10us内,并且不振荡,需要去测试不同电容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5v会不会与负载gnd发生短路了。要负压还的上back-boost拓谱才是真的负压,负压不是简单调转正负极就可以, ...

这个不就是BUCK-BOOST拓扑吗。。。

网友:
什么运放需要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
其实就是振荡了,和运放差不多,开关电源自己搞也是要设计幅频特性的。印象里电容不这么接,手册有模板,用于后面大陶瓷电容即低esr的负载

网友:
en端悬空
手册有这样使用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仔细看数据手册吧? 数据手册中5V输出的电路都没有C27;
PCB设计参考数据手册,一般就没问题,TI做PCB ...

强烈推荐54302,省一个肖特基,EN脚悬空默认上电
周边元件很少很清爽

网友:
5430输出电容esr有要求的,不能直接用铝电解和mlcc

网友:
楼主这个是按照TI那份官方负压发生器文档做的把,我修一台矢网电源时也用这个搭了一个12V转-5V电路,工作很稳定,当然我后面还有一个负压超低噪声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