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AD23后,首次打开的页面没有添加license的栏目?

楼主(2023-10-08):
装AD23后,首次打开的页面没有添加license的栏目?如图:

网友:
connect to  local Server  右边下拉箭头点一下看看

网友A:
已经弃了,律师函太可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弃了,律师函太可怕了

天天打电话过来诈,拉黑又使用另外的号码打过来
早就改用JLC-EDA了,还可以多人协作设计,审核也方便

网友:
帮助->关于->License管理,Connect to Localserver,下拉,Add standalone License Fil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天天打电话过来诈,拉黑又使用另外的号码打过来
早就改用JLC-EDA了,还可以多人协作设计,审核也方便 ...

杀毒软件禁止它联网可以吗

网友:
有的,
patch工具,请见附件。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杀毒软件禁止它联网可以吗

我的按照网上的用火绒禁止联网了,前段时间打电话过来说是我们再用的电脑数与实际数量相同,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估计只有放虚拟机里,但是现在不敢了,太麻烦了,还是直接 eda 或者pads

网友:
律师函警告,还是换软件用吧。 如果一定要用建议断网使用。

网友:
ad迟早要被代理商玩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