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明这个“电工保命插头”的是个人才

楼主(2023-10-08):
电工在维修和施工的时候,将总闸拉下来。但难保有不知情的人,看到没电,以为跳闸,将闸门拉上,就会给正在施工的电工造成危险。

插上这个“保命插头”,就算来电,也会导致线路短路,会马上跳闸,保护了施工人员的安全。

网友:
这个没有250分的智商发明不出来

网友:
这个确实有用

网友A:
没毛病,高压检修都把相线接地的吧

网友:
我们厂里有两个,是买的成品,好多年了不知道谁造的

网友B:
这个发明好,
以前被电过一次,维修中,有人合闸,

网友C:
就是怕搞完了忘记拔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怕搞完了忘记拔下来。。。

也没事就跳闸

网友:
简单粗暴

网友D:
这个会不会把变电站的变压器给干爆了?

网友E:
很多年前还在部队工作时被坑过一次,那时候单位的老楼都还是保险丝,还没空气开关。那时候电脑啥的几乎没有,大多数人还是纸质办公,就是照明,电扇(还几乎没有空调)和工勤战士有时候在屋里看电视。

总电闸在一楼,我们三楼的配电箱入线出了问题,在跟几个重要科室打了招呼之后,我把总电闸断掉,怕有人不知情过去合闸,还专门找了个小战士在一楼配线箱旁边守着,说谁来也别合电闸,然后去三楼修,十分钟左右,听见楼下单位司机(平时没事就是屋里看电视)喊:“谁这么缺德把总电闸给拉了!!!”

我赶快把手从电线上松开,楼下就把电合闸了。

当时真是肺都气炸了,满世界找那个不靠谱的小战士,结果小战士说是主任看他在墙边站着没事,随手把他叫走干活了,然后小伙子觉着主任官大,就给主任干活去了。

幸亏当时反应快,松手快,幸亏楼下合电闸之前还骂了一嗓子,关键是他也不想想,为啥有人短电闸,就想着自己没法看电视了。

跟一群没脑子的做同事真心太累,后来就考研然后找机会转业了。

据说很多年前农村老电工有个讲究,修村里的电,合闸的时候要合一次,然后断开,再合一次,看上去不对,据说是怕有人在这边修电的时候,以为是自己家的问题,去捣鼓,这边一合闸,那边就挂电线上了,合一下再断开,那边不会出危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会不会把变电站的变压器给干爆了?

一路上怎么也有五六个空气开关才能到最后的插座,另外变压器的瓦数足够把这个短接线干爆了。

网友:
这个必须赞一下哈哈哈

网友:
看标题以为是个笑话,没想到是真的神器。
奇怪以前怎么没有留意到。

网友:
最实用的不一定要科技含量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路上怎么也有五六个空气开关才能到最后的插座,另外变压器的瓦数足够把这个短接线干爆了。 ...

肯定马上跳闸。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很多年前还在部队工作时被坑过一次,那时候单位的老楼都还是保险丝,还没空气开关。那时候电脑啥的几乎没有 ...

虽说保命插头可以多一个保险,但还是要跟足安全规范挂上严禁合闸的牌子才是正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虽说保命插头可以多一个保险,但还是要跟足安全规范挂上严禁合闸的牌子才是正路啊。

是的,严格按照安全规范操作,

网友:
最好是和地线链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虽说保命插头可以多一个保险,但还是要跟足安全规范挂上严禁合闸的牌子才是正路啊。

能直接合闸的人,哪会看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直接合闸的人,哪会看牌子…

有牌子,还是需要这个保命插头作为最后保障。

有这个保命插头,何需牌子?!

网友H:
严格的安全操作规范应该是LOTO挂牌上锁。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严格的安全操作规范应该是LOTO挂牌上锁。

严格的安全操作,应该是不允许使用这个保命插头。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虽说保命插头可以多一个保险,但还是要跟足安全规范挂上严禁合闸的牌子才是正路啊。

挂牌、围栏,但是仍然要挂接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I:
挂牌、围栏,但是仍然要挂接地线

要不要按德国的标准,起码4个人施工,并且有4个后台人员支援,合同400页后,才能开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毛病,高压检修都把相线接地的吧

是的。会把下端的三相直接用线接起来。之前有工厂忘了检修完成,没有拆10KV的短接线,合闸了放炮。

网友I:
引用 楼主:
要不要按德国的标准,起码4个人施工,并且有4个后台人员支援,合同400页后,才能开工?

不需要德国标准,按国标都是,除了合同,差不多确实需要。不开票的话,甚至没法开始工作。
这种挂牌是高压维保用的,按照工作流程,我们分闸、退掉压板、挂了这个牌子和“在此工作”牌子、围上围栏后,仍然需要挂接地线,作用就和主楼那个保命插头一样,防止有手贱的手动合闸。
以前出现过变压器在检修,死了好几个……安规上每一条规定,都是人命换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需要德国标准,按国标都是,除了合同,差不多确实需要。不开票的话,甚至没法开始工作。
这种挂牌是高 ...

楼主位的东西和例子,都是家用场合,不是工业施工场合。

网友I:
引用 楼主:
楼主位的东西和例子,都是家用场合,不是工业施工场合。

我回复的是大师的帖子,大师说“虽说保命插头可以多一个保险,但还是要跟足安全规范挂上严禁合闸的牌子才是正路啊”。那个牌子就是高压维保用的,我回复大师的意思是,即使是挂了牌子,现场仍然需要把电线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回复的是大师的帖子,大师说“虽说保命插头可以多一个保险,但还是要跟足安全规范挂上严禁合闸的牌子才 ...

对的,我的意思是保险措施不嫌多,不能因为有了保命插头就忽略了牌子。

网友J:
好不容易维修完成了,忘记拔插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好不容易维修完成了,忘记拔插头了

不怕,家用的会跳空开,高压的有保护设备。
国网给我们培训:设备是国家的,命是自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发明好,
以前被电过一次,维修中,有人合闸,

把这个人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怕搞完了忘记拔下来。。。

神器上拴根绳子到工具箱(包)上。

网友(2024-04-28):
引用 网友I:
我回复的是大师的帖子,大师说“虽说保命插头可以多一个保险,但还是要跟足安全规范挂上严禁合闸的牌子才 ...

是的。电力局检修,拉闸挂牌子,然后验电,三相线零线加装接地排短路,然后才会开始施工。

挂牌子其实只能防止有人误合闸,对于零线带电,后备电源启动(发电机、光伏)防不了的,必须接地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多年前还在部队工作时被坑过一次,那时候单位的老楼都还是保险丝,还没空气开关。那时候电脑啥的几乎没有 ...

网友:
引用 网友F:
虽说保命插头可以多一个保险,但还是要跟足安全规范挂上严禁合闸的牌子才是正路啊。

那个年代连淘宝都没有,这些东西没那么方便,的确是也没想到,按理说那个小战士比纸牌子管用,可惜真没想到没文化有多可怕。那个小战士基本上就是许三多刚入伍时的样子,糊涂来糊涂走。

网友:
前一个月我这里公园在安装景观地面彩色探照灯,我正好路过听到蹲在地上接线的电工电的都骂骂咧咧的叫唤起来,这谁***合闸的,都要打合闸的人

网友:
这种短路只能适用有空开的家用220才可以,如果是380或者10kv那合闸短路可不是好玩的,人没事但是造成的损失也是可以判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