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标准型SMT可否把拼板的PCB铣开出货?

楼主(2023-10-08):
我目前只在JLC下过经济型的单。经济型PCB估计是先贴片再铣外形,甚至还有定位孔,所以没有批锋,边缘也平整,外形完美非常棒。
请问标准型SMT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看介绍文档是V割出货,这样就不如经济型了,请问标准型是否可以用铣板的方式分板?

网友A:
贴片完成了不好铣板的方式分板,不好下刀。  你对边要求高,你自己也可以用邮票孔拼版做标准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片完成了不好铣板的方式分板,不好下刀。  你对边要求高,你自己也可以用邮票孔拼版做标准型的。  ...

邮票孔掰开也是会有一些不平整,还是铣开的最好。
不过为什么经济型就可以铣开分板,标准型就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邮票孔掰开也是会有一些不平整,还是铣开的最好。
不过为什么经济型就可以铣开分板,标准型就不行? ...

好像标准型是最少7*7的片,单独贴的,不能上锣边机?

经济型自然就是大家共享一张大板,焊完之后统一分割,所以要求比较多,异形件之类的,插件,都不能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邮票孔掰开也是会有一些不平整,还是铣开的最好。
不过为什么经济型就可以铣开分板,标准型就不行? ...

经济型只贴一面,而且是几十个客户一起锣边,所有代价就没事。 标准型是一个人,没有这个工序,代价太大

网友:
以我在嘉立创做板的经验看,

邮票孔的精度,比Vcut要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