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DK Options中C/C++下Preprocerssor Symbols 如何定义宏常量

楼主(2023-10-08):
    比如在代码中可以这样写,#define LED_DISPLAY_MODE     5
在Preprocerssor Symbols中如何填入?  我的理解Preprocerssor Symbols 下的Define等效于 代码中的#define,但是我填入LED_DISPLAY_MODE     5 编译报错。

网友:
好像不行吧。转一下呗,通过别的宏开关来配置这个值

网友:
LED_DISPLAY_MODE = 5

网友:
一般不建议在编译器里进行宏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