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上有比较开放(485或CAN)的86盒开关吗?

楼主(2023-10-08):
最近装修房子。

三层,想相对简单的实现“智能家居”。现在的想法是每层安装一个控制板,实现强电开关。

想找一款有线的86盒控制面板。大家现在装修都怎么弄的呢?

网友A:
走485通讯确实比无线稳定,但是面板能用十年吗。这些智能面板的总待机电费会不会超出预期。

唯一建议就是所有86开关盒子里面都走零火双线,以后就可以随便换各种智能面板,不需要单火线取电了。

最靠谱的办法就是用西门子plc做智能家居,所有的灯全部接到plc哪里控制,所有86按键全部接到plc,后续的远程语音啥的都可以任意扩展,取决于自己的plc开发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走485通讯确实比无线稳定,但是面板能用十年吗。这些智能面板的总待机电费会不会超出预期。

唯一建议就是 ...

这样的话走线能吓死人,看到的基本都是线?

网友B:
为什么不考虑无线?无线也可以实现每个灯泡单独节点控制

====

这样就是成本有点高了

网友C:
海鲜市场有86触摸面板,stm32f030主控,我买了三十个,15元1个,有1路2路3路的,正在改造,原配wi-fi模块找不到资料,直接不要,前面想加485模块的,想着要加线,不好加,现在改成加SX1278模块,初步实验,想要速度就牺牲距离,想要距离就牺牲速度,一楼到6楼都能通讯,但有死角,有时候通讯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走485通讯确实比无线稳定,但是面板能用十年吗。这些智能面板的总待机电费会不会超出预期。

唯一建议就是 ...

零火双线+1,然后入户位置的86盒增加网线放中控屏,比485通用得多

网友D:
平台也很重要。很多物联网公司各种模块各种app,谁能保证10年不倒闭?
目前我看好米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平台也很重要。很多物联网公司各种模块各种app,谁能保证10年不倒闭?
目前我看好米家 ...

找支持本地化部署的。能本地化接入ha的优先。这样子计算物联网公司嗝屁了,那些设备还能继续用。
aqara的zigbee的设备还行。虽然贵点,但是计算不用他们他们的网关,通过z2m接入ha也方便。
米家我家里也有,通过多模网关接入ha,不过用下来感觉还是aqara的设备稳定性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考虑无线?无线也可以实现每个灯泡单独节点控制

====

开关信号想进控制策略里面去,如果是无线,也得是协议开放的才行。。

后期可能会接入人体探测、光线传感器吧。

这样能解决一些自动化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支持本地化部署的。能本地化接入ha的优先。这样子计算物联网公司嗝屁了,那些设备还能继续用。
aqara的 ...

哪些厂商或者总线可以接入ha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鲜市场有86触摸面板,stm32f030主控,我买了三十个,15元1个,有1路2路3路的,正在改造,原配wi-fi模块找 ...

WIFI,我觉得还是算了,可靠性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平台也很重要。很多物联网公司各种模块各种app,谁能保证10年不倒闭?
目前我看好米家 ...

强制在线才能使用的,都有点忌讳。

网友:
走线能搞死人,所以我改了家里的原控制计划 (也是485)。

现在用 WiFi,局部设一个控制器,多个继电器控制多路火线输出。

楼主:
如果涂鸦的zigbee那个开关,协议能自己用也挺好的,市场量大,品质好。

网友:
单火线(无线) + MQTT主机转无线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涂鸦的zigbee那个开关,协议能自己用也挺好的,市场量大,品质好。

涂鸦系的产品藏私货太多,明面上说开放,实际上现在连开发者平台都收费,而且价格离谱。我是首选zigbee作为开关、灯具控制,当然其他协议的设备也用。我家上百个设备,aqara、绿米、涂鸦、平头熊、子擎,啥便宜用啥。我是HA的忠实用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涂鸦系的产品藏私货太多,明面上说开放,实际上现在连开发者平台都收费,而且价格离谱。我是首选zigbee作 ...

你家设备怎么连的,有没有拓扑图分享下。。

HA是不是linux的小盒子就能跑。

网友:
启明智显做的 触摸屏的86盒开关,  带485 的  esp32s3 , 用 lvgl 开发界面。 一个不到200块钱。
淘宝地址: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75601621683

代码地址:
https://github.com/wireless-tag-com/ZX3D95CE01S-UR-4848
我买的那款是 github 上的那个型号。

另外嘉立创开源里也有一款, 全部资料开放的。 不过外壳是3d打印的。
https://oshwhub.com/myzhazha/esp32s3_86-kai-fa-ban

网友:
433Mhz Lora 应该很稳定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10BASE-T1L的片子,或者支持OOK的RS485接口的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涂鸦系的产品藏私货太多,明面上说开放,实际上现在连开发者平台都收费,而且价格离谱。我是首选zigbee作 ...

淘宝上,大部分zigbee的开关,传感器。都是涂鸦的。请问涂鸦的可以接入HA吗? 还是必须要他的云和APP之类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家设备怎么连的,有没有拓扑图分享下。。

HA是不是linux的小盒子就能跑。 ...

我的HA是部署在黑群里的,用的docker。设备很杂,为了照顾老人使用,保留了原平台的支持,只有在原平台没法满足的情况下采用HA来实现。
对配置要求不高,近几年的linux盒子都能跑的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大部分zigbee的开关,传感器。都是涂鸦的。请问涂鸦的可以接入HA吗? 还是必须要他的云和APP之类 ...

可以接入,需要自己DIY或者买个Z2M(zigbee2mqtt)网关,米家的多模1代可以刷固件支持z2m。只要不是魔改的zigbee协议,基本都可以识别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大部分zigbee的开关,传感器。都是涂鸦的。请问涂鸦的可以接入HA吗? 还是必须要他的云和APP之类 ...

涂鸦的wifi类设备就麻烦一点,需要去涂鸦的开发者平台注册账号,获取到localkey,这个localkey很重要,而且几乎不会变。一定要在设备全部入网后一次性把设备localkey全部导出,因为涂鸦的开发者平台只给你1个月试用时间。过期再想拿到key就非常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HA是部署在黑群里的,用的docker。设备很杂,为了照顾老人使用,保留了原平台的支持,只有在原平台没 ...

现在计划的拓扑图。。准备也用群辉来挂HA就行了。

网友:
弄那么多自动控制的,有点麻烦。不但待机要用电,而且你不可能开个灯都要打开手机APP,多麻烦呀!
我还是选用最简单的零火线直接控制。

网友G:
建议换无线方案,作为一个智能家居爱好者,目前最常用的app就是小米的,偶尔还用下京东的。有线真不适合家庭,大大改变了使用习惯(得在布线时就加通讯布线)。
10年左右曾经帮一个厂家设计过485总线的智能家居控制模块,但是厂家定位也只是用于别墅和酒店。

网友:
可以考虑动能开关和开关控制盒子? 不需要布线。我们有一整套解决方案。86盒子可以支持多达6个按键

网友:
自己设计个模块改造通用开关盒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计划的拓扑图。。准备也用群辉来挂HA就行了。

感觉zigbee部分有点问题哦,你这好像是多网关模式,这样会导致不同网关下的设备是相互隔离的。你应该设置一个网关为主网关,其他网关变成zigbee中继,一般长供电的设备默认可以当中继,比如同品牌的zigbee 86插座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zigbee部分有点问题哦,你这好像是多网关模式,这样会导致不同网关下的设备是相互隔离的。你应该设置 ...

也就是,其实只需要一个主zigbee哈。
其他的准备买zigbee的带物理按键的86盒开关,这些相当于也是中继。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换无线方案,作为一个智能家居爱好者,目前最常用的app就是小米的,偶尔还用下京东的。有线真不适合家 ...

现在我也准备考虑无线的。。

zigbee的温湿度、人体感应,上个电池好像可以用两年,也能接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也就是,其实只需要一个主zigbee哈。
其他的准备买zigbee的带物理按键的86盒开关,这些相当于也是中继。 ...

一定是零火类设备,不一定是86开关,插座、面板也有可能带中继,得问技术客服,普通售后还真不一定知道。不过绿米的常电类zigbee设备基本都带中继功能。涂鸦的相反,大部分都阉割掉中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定是零火类设备,不一定是86开关,插座、面板也有可能带中继,得问技术客服,普通售后还真不一定知道。 ...

准备不碰“涂鸦”系,感觉不爽。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很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