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3D设计软件再也输出不了清晰的PDF图纸了,求解

楼主(2023-10-08):
如题,机械3D设计软件(Proe),以前得到的PDF图纸,线条很细,很清晰,现在再也找不到那种感觉了,现在输出的线条很粗,整幅图显得模糊不清,什么原因?也不知什么时候这样的

网友:
这就是输出不是矢量图了,是位图;想办法让软件输出矢量图即可。

网友A:
把PDF文件输出格式改为A0, 如果默认A4,可能不清晰。这是我用auto cad的经验,不知道对于pro e是否适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PDF文件输出格式改为A0, 如果默认A4,可能不清晰。这是我用auto cad的经验,不知道对于pro e是否适应 ...

谢谢老哥。照你说的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