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触摸屏6071怎么样转接才能和只有TTL串口的板子通信?

楼主(2023-10-08):
如题,直接接应该是是不行的。
有谁曾经解决过类似问题?怎么处理的?

网友A:
这款屏有232和485的接口 你买个232或者485转TTL的设备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屏有232和485的接口 你买个232或者485转TTL的设备就可以了

我买个试试,迟些回复试验结果

楼主:
232转TTL试过可行,但是要注意目标TTL的电平。刚开始没注意买了个232转TTL 5V的模块通信不上,在TxD和RxD上各串1K电阻才行,后来重新买了232转TTL 3.3V通信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