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表面被划伤了怎么办?可以使用碱处理一下,不必更换瓷砖

楼主(2023-10-09):
【瓷砖表面被划伤了怎么办?别着急换新砖,师傅又发现修复的好方法-哔哩哔哩】 https://b23.tv/ArAa6A5

网友A:
这个好厉害,牛人,回去试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厉害,牛人,回去试下看看

我怀疑这个方法可以翻新瓷砖。

它其实是将表面一层腐蚀掉。

网友:
嗯,我家里的瓷砖,当时买的亮光色的,上面像一层羊脂玉那种油层,可惜不耐刮,好多划痕,得有空去城里试下

网友B:
现在的短视频最喜欢哗众取宠,其实视频里的黑色“划痕”是铝制DIN导辊被瓷砖磨下的铝粉黏附在瓷砖表面的纹理上造成的,而不是瓷砖被划伤,碱只是把铝粉溶解了而已。铝的硬度远低于瓷砖的表面的釉质,是划不伤瓷砖的。

网友:
不是用牙膏打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短视频最喜欢哗众取宠,其实视频里的黑色“划痕”是铝制DIN导辊被瓷砖磨下的铝粉黏附在瓷砖表面的纹 ...

其实大部分瓷砖表面划痕都是这种情况。不能否认这种方法在某些情况下有用。

网友:
亲戚家有个门店,大厅冬天太滑。
有什么办法把瓷砖表面光滑层去掉吗?太滑容易摔到,可以不美观。实在没办法就只能用角磨机加金刚砂纸去磨了。
用防滑胶水,半个月就不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