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433M 2262 1527遥控器解码的来说说

楼主(2023-10-09):
给小区配个匝道遥控器,原遥控的芯片型号被打磨了,频率应该是434M,准备用通用对拷遥控器来复制,及周立功遥控解码器来检测一下复制有没有成功,有这方面玩家来交流探讨一下

网友A:
我是买了个几块钱的433接收模块,用单片机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买了个几块钱的433接收模块,用单片机解码。

滚动码的都无解,你做的能识别出什么芯片么?

网友:
这货应该不是滚动码,应该是1527

网友:
滚动码加密   解密难度要大一些
复制成本高了

网友B:
看上去是单片机,自定义协议的,只是自定义协议也有可能是按照标准的做的,只是OTP单片机便宜还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是单片机,自定义协议的,只是自定义协议也有可能是按照标准的做的,只是OTP单片机便宜还灵活 ...

如果是自定义协议就白忙活了

网友:
用示波器接一个433接收模块,看看原遥控器发射时候接收的波形,然后核对1527规格书里的时序图看看是否对得上

网友:
有逻辑分析仪的话,抓个2S时序图看下就知道了。

楼主:
每组宽度30多毫秒,看不出来

网友:
不能对考可能是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一个是没有起始位,一个是波形反相了,这应该不是滚动码,解决办法就是找个遥控器自己写个发码的程序,当然能自己写对码的程序更佳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组宽度30多毫秒,看不出来

这种数据用逻辑分析仪收下,几个按键,自己确认下数值就行了

一般一个位的时间是一样的,就是 0 1 的脉宽不一样

楼主:
看了一下引脚线路,1脚+5v,8脚地,2.3,5.6脚按键,4脚接收放大器输出脚,7脚输出,要么是1527芯片要么是3260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