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三星45W超级快充2.0的充电宝,为何贵3倍?

楼主(2023-10-09):
同样容量支持QC3.0的以前我买京东自己的品牌,才79元。

下面这个要285元,淘宝敢写着支持45W 三星超级快充2.0的就只有这一款,但问店家,技术问题一问三不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69865306684

网友A:
莫总,直接买三星自己的充电宝,10000mAh  双C口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总,直接买三星自己的充电宝,10000mAh  双C口那种。

那个只有25W, 如果45W我已经买了。

网友B:
能大功率放电,还大容量的充电宝确实要比小功率的贵不少。主要是大功率动力锂电池本身就贵,为了安全一般都是18650封装就更加贵了。所以这个价格我觉得不贵。

在用的紫米十号pro 65w 20000mah充电宝就340买的,用起来确实方便

网友C:
S2X系列 手机 ultra版本才有Superfast charging 2.0,是会比Superfast charging 快几分钟充满,别的就不知道了,应该带是到不了45W,大概三十多W,比25W快一点,硬杠可能有瞬时45W,我眨眼了没看见 ....我的数据显示带显示充电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2X系列 手机 ultra版本才有Superfast charging 2.0,是会比Superfast charging 快几分钟充满,别的就不知 ...

不要比充满,比充到8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大功率放电,还大容量的充电宝确实要比小功率的贵不少。主要是大功率动力锂电池本身就贵,为了安全一般都 ...

好,买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买了!

看了这个评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36&pid=12123186

看来倍思这方面做得最好,改为买倍思的。内置了一条线,更加方便。

网友D:
车载充电器应该可以弥补。应该45w车载充。上车就插上。基本可以不用充电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载充电器应该可以弥补。应该45w车载充。上车就插上。基本可以不用充电宝。 ...

车载我也买了一个。明天到货后测试。

网友E:
现在的移动电源越来越贵?我的台电60W,15000mah,三星可以超级快冲2.0,闲鱼买才几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移动电源越来越贵?我的台电60W,15000mah,三星可以超级快冲2.0,闲鱼买才几十。 ...

是45w吗?给我链接。

网友:
基本上中国人民面对一个产品都会不断的循环一句话,因为好所以贵,因为贵所以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45w吗?给我链接。

台电 X15,停产了,我看只剩一个卖169的,还有相同款Remax的卖139。电流能达到多少不清楚,手机是显示超级快冲2.0,三星S20U。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台电 X15,停产了,我看只剩一个卖169的,还有相同款Remax的卖139。电流能达到多少不清楚,手机是显示超 ...

有显示2.0这个版本号?

奇怪我只显示“超级快充”,没有看到2.0

超级快充有45w和25w两种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显示2.0这个版本号?

奇怪我只显示“超级快充”,没有看到2.0

我试了下,显示分两种,“超快充电”、“超快充电2.0”,只要充电器PPS范围大于等于官方充电器范围,就会显示对应充电类型。所以我买的四五十块的充电头很多可以超级快充2.0。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显示2.0这个版本号?

奇怪我只显示“超级快充”,没有看到2.0

我上一层楼最后的图片写原配线不支持45W不知道真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上一层楼最后的图片写原配线不支持45W不知道真假。

我也看到。我认为应该支持的。虽然线很细,但三星的材料好。

注:我刚才测试了,原装的充电线的充电电流,跟我45瓦快充上的电流一模一样,也就是说支持45w。

1万元的机器,我认为三星没有必要省这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试了下,显示分两种,“超快充电”、“超快充电2.0”,只要充电器PPS范围大于等于官方充电器范围,就会 ...

我这里至少开始显示超级快充,2秒后变成:充电中。

也就是说,只有2秒看到”超级快充”。

监测充电电流没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了这个评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5785336&pid=1212318 ...

我买过几个自带线的充电宝。

自带线那个端子的充电,达不到最快速度。 比如充电宝支持22.5W,但是自带线的充电只能到10W。

只有自己再插充电线才可以用最快充电速度。

不知道你这个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过几个自带线的充电宝。

自带线那个端子的充电,达不到最快速度。 比如充电宝支持22.5W,但是自带 ...

我这个自带线的号称可以45w的,不行我就退货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里至少开始显示超级快充,2秒后变成:充电中。

也就是说,只有2秒看到”超级快充”。

充电功率25W,如果充电过程中电池端电压4V,这样电流也是6.x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至少开始显示超级快充,2秒后变成:充电中。

也就是说,只有2秒看到”超级快充”。

我怀疑你的只是25W充电,显示的字也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电功率25W,如果充电过程中电池端电压4V,这样电流也是6.x安?

充电头输出功率,跟电池上的功率是两个概念。难道你的45w电池上看到10A充电电流?我不信!

我已经买了充电检测仪,收到货测量便知道。

楼主:
收到了倍思65w充电宝。测试结果非常有趣:

使用内置的充电线,手机会显示2秒:超级充电2.0 ,电流5A左右

使用Type-C,手机会显示2秒:超级充电,电流仍然是5A.

都是显示2秒后,以后就显示:充电中。

看来不必拘泥是否有2.0字眼,充电电流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