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3U的快充果然很爽,充电电流最高看到有6A

楼主(2023-10-09):
我目前手上有2个充电头,一个是三星原装,一个是京东自营的第三方品牌。

两个充电头的充电电流完全一致,都是大部分时间有5A, 部分时间4A, 少量时间3A和6A, 充电速度远远比我之前的note10快至少3倍。

但我有一个疑问,不是说45W充电吗? 电流6A, 电压4.2V, 也才25W啊。

充电器输出45W, 电池充电功率才25W, 效率也太低了吧?  谁可以科普一下?

网友A:
我也用的是这款45W充电器,但是我觉得充电速度和我的S21U没什么感官上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的是这款45W充电器,但是我觉得充电速度和我的S21U没什么感官上的区别。 ...

你的充电头怎么来的?市场上99%都是假冒的。

安装一下我上面使用的充电电流监测软件,就能看到充电情况。

S21U应该也是支持45W快充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充电头怎么来的?市场上99%都是假冒的。

安装一下我上面使用的充电电流监测软件,就能看到充电情况 ...

我是京东自营买的45W三星原装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京东自营买的45W三星原装充电器。

哈哈,原装的279元,又一个冤大头 ???

我京东自营第三方买的,实测跟原装的充电性能完全一样,没有虚假。

网友B:
前年买过一个,出门用的,后来因充电线短路坏了,后来发现有65瓦的由于比较贵一直都没再买。我觉得在家里还是用25瓦的吧

网友:
PD最大可以输出20V

网友C:
三星这个快充是标准的PD协议,用大品牌的45W以上的PD快充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年买过一个,出门用的,后来因充电线短路坏了,后来发现有65瓦的由于比较贵一直都没再买。我觉得在家里还 ...

你要看PPS输出的参数。

不支持PPS输出45W, 是无法给三星超级快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星这个快充是标准的PD协议,用大品牌的45W以上的PD快充头即可。

45W必须使用三星的PPS协议。

PD估计只能充到18w。

网友C:
引用 楼主:
45W必须使用三星的PPS协议。

PD估计只能充到18w。

好像确实有些兼容性的问题。

三星 Galaxy S23+手机 第三方充电器兼容性测试
https://www.chongdiantou.com/archives/238450.html

网友D:
一加手机ACE 2 PRO,充电器充电功率150W,5000mAh电池,电量从30%到充满电用时没超过10分钟,真的黑科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确实有些兼容性的问题。

三星 Galaxy S23+手机 第三方充电器兼容性测试

只有倍思65w接近45w,唯一的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加手机ACE 2 PRO,充电器充电功率150W,5000mAh电池,电量从30%到充满电用时没超过10分钟,真的黑科技了 ...

哈哈,我没有兴趣。三星苹果都不使用这么激进的充电功率,肯定是有充分理由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原装的279元,又一个冤大头 ???

我京东自营第三方买的,实测跟原装的充电性能完全一样,没有虚 ...

我还是愿意多花点钱买原装

网友:
哈哈,我也是冤大头,也是京东自营买的原装45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愿意多花点钱买原装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愿意多花点钱买原装

其实有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法:既能买到原装,又能少花钱。

我是97元咸鱼上买的。我没有强迫症,充电器这类东西我不介意二手。

我知道一个信息:实体店卖的三星w23心系天下(15999元),会赠送45W的超级快充2.0。

所以,我在咸鱼上找w23的卖家,买了他的充电器。

网友E:
没看到电压,是不是9V或者12V状态下充电的,比如5A*9V=45W,或者12V*4A=48W了。
PD充电都有5V,9V,12V,15V,20V几种,其他快充也是有不同的电压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看到电压,是不是9V或者12V状态下充电的,比如5A*9V=45W,或者12V*4A=48W了。
PD充电都有5V,9V,12V,15 ...

所以我要买这个:

求推荐:Type-C的充电分析器,要求能支持各种充电协议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85341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一加手机ACE 2 PRO,充电器充电功率150W,5000mAh电池,电量从30%到充满电用时没超过10分钟,真的黑科技了 ...

我用的是红米的,120W的,充电就很快了。你这个更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是红米的,120W的,充电就很快了。你这个更猛!

我就奇怪,国产的这么激进,难道真的没有出过意外?

三星note7出过意外,损失惨重,差点note系列都没了。

网友:
我的真我手机  快充100W的   我测量过充电头的输入功率   最高功率95多W  充满到99%的时候 输入功率也基本有25W左右(当然跟手机温度有关,空调房能这样的)。终于改变了以前一直插充电线的坏习惯。   15分钟就能冲入一半     舒服多了  内部是2块电池并联的  规格书写的等效电池容量5000mah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就奇怪,国产的这么激进,难道真的没有出过意外?

三星note7出过意外,损失惨重,差点note系列都没了 ...

据说没有意外了,说是现在中国电池技术的发展,已经解决了安全快速充电的问题,不知真假。

我个人认为是真的,不然现在的自媒体不可能没有抓住这明显的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据说没有意外了,说是现在中国电池技术的发展,已经解决了安全快速充电的问题,不知真假。

要等三星和苹果跟进,我才认为安全。

网友H:
引用 楼主:
要等三星和苹果跟进,我才认为安全。

恭喜你终于用上快充了。国内快充确实比三星和苹果更牛逼,就是担心电池寿命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恭喜你终于用上快充了。国内快充确实比三星和苹果更牛逼,就是担心电池寿命不好说。 ...

只能说激进,不能说牛逼。

技术上肯定还是苹果三星遥遥领先,只是比较保守的使用比较低的充电功率。

网友I:
5000ma  18分充满,用一年多了。打算明年换个两百瓦的。10分钟充满。小米的质量一般,因为快充和无限通讯录和无限通话录音。用起来还行。因为通讯录的问题只有小米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I:
5000ma  18分充满,用一年多了。打算明年换个两百瓦的。10分钟充满。小米的质量一般,因为快充和无限通讯录 ...

通讯录还有限制?

网友I:
引用 楼主:
通讯录还有限制?

所有安卓手机,包括各种进口品牌。通讯录上限是6000个。2018年截止。  通话记录上限5000个,截止到2023年。我都详细测试过。WiFi密码,记录上限,应该是几百个。小米的无限。

至于苹果。电话功能就是一坨屎。他电话功能就是附带的。老人机都比他强。

网友:
非常希望有大神。详细测试2023年所有安卓手机的上限情况。我不想用小米了。又贵又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所有安卓手机,包括各种进口品牌。通讯录上限是6000个。2018年截止。  通话记录上限5000个,截止到2023年 ...

通信录6000个还不够?!

我只关心短信数量,我测试过三星的短信数量是无限的,而且搜索起来也不慢。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恭喜你终于用上快充了。国内快充确实比三星和苹果更牛逼,就是担心电池寿命不好说。 ...

手上同时期买的荣耀【65W快充】和水果【18W】,同样用2年下来,水果电池明显不耐用,国产的这个还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手上同时期买的荣耀【65W快充】和水果【18W】,同样用2年下来,水果电池明显不耐用,国产的这个还不会。 ...

肯定有特殊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