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原装45W超级快充的充电头,有时会充电断电10次后,才开始正式充电

楼主(2023-10-09):
我手上两个充电器。一个是三星原装,一个是京东自营的第三方品牌。两个充电头的充电电流完全一致,都是大部分时间有5A, 部分时间4A, 少量时间3A和6A。

但在手机电量40-60%附近的时候(其它时候没有这种现象),如果开始充电,原装的前面一分钟,会看到先5A充电1秒,然后降到2A, 再停止输出.... 循环10次后,才稳定以大概5A电流充电。

而第三方的任何时候一接上去,马上就5A电流稳定的充电。

有谁可以科普一下?

网友A:
我的红米手机67W快充,用AccuBattery监测充电电流能到8A多,真不知道这么小电池是怎么受得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红米手机67W快充,用AccuBattery监测充电电流能到8A多,真不知道这么小电池是怎么受得了的。 ...

国产手机比如OPPO据说可以120W快充。充电电流岂不有16A ?

网友:
有些手机内部实际是两块电池,实际单块电流是一半

网友:
而且很多标称的最高功耗,在整个充电流程里面只能维持很短时间,一两分钟,或者几分钟。

网友B:
我实际测试过,25W的和45W的充电器,冲我的S23U,都冲满,时间上可能差几分钟吧。

网友C:
在使用上18W的快充 就感觉不出来差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实际测试过,25W的和45W的充电器,冲我的S23U,都冲满,时间上可能差几分钟吧。 ...

不要比充满,充满差不了多少,主要差距是充到85%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国产手机比如OPPO据说可以120W快充。充电电流岂不有16A ?

感觉快充的结果就是短命。
我的vivo,带超级快充。我老婆苹果。
4年了,我电池容量只有62%,我老婆苹果有89%。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比充满,充满差不了多少,主要差距是充到85%吧

是的,比充到85%才准确。

我现在使用电池保护模式,只充到8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使用上18W的快充 就感觉不出来差别。

18w快充只有1.67A充电电流。

我现在是5A甚至6A, 你嗦感觉不到区别?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感觉快充的结果就是短命。
我的vivo,带超级快充。我老婆苹果。
4年了,我电池容量只有62%,我老婆苹果有 ...

4年89%除非用得很少,我苹果3年只剩82%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4年89%除非用得很少,我苹果3年只剩82%了。

正常用吧,我们都没有打游戏的习惯。我可能视频刷得多点,我老婆视频都不刷,就用个微信,小红书。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国产手机比如OPPO据说可以120W快充。充电电流岂不有16A ?

20V就只有6A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20V就只有6A了嘛。

我算的是电池内部的电流。

按45w是内部电流是6A计算,120w就是16A。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算的是电池内部的电流。

按45w是内部电流是6A计算,120w就是16A。

5000mAh电池16A也就3C嘛,也还好。

网友H:
vivo nex3s 原装44w快充头,电池4500mah单电芯,电池与数据线都是三方的。

通过对比充电头功率与usb功率计,计算得到220到手机的c口电源效率约87%。以前手机才买的时候也没到过44瓦最大值,连11v的快充电压都没看到触发过。

44w只是充电头的最大输出能力,不代表最终到电池的充电能力。AccuBattery显示的电流与电压温度数据是从手机系统获取的,所有锂电池的手机都自带基于手机电量管理pmic芯片提供的电源管理功能与数据,只是在用户界面不显示。这个软件也是基于系统数据做出的显示与分析,显示的数据是应该是可信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感觉快充的结果就是短命。
我的vivo,带超级快充。我老婆苹果。
4年了,我电池容量只有62%,我老婆苹果有 ...

四年还有62寿命,这么强的寿命还说快充缩短手机电池寿命,无语了。我vivo两年半电池寿命只有75%了就换电池了。vivo 售后真的少换电池要跑老远,所以自己宝上70元买三方电池自己换了,节约了时间还还便宜20元。最关键自己换比较细心做好静电防护胶水打够做好了防水,不给自己留下麻烦。目前这三方电芯用了一年性能表现良好丝毫不比原装差。

手机电池80%以上属于轻度损耗,70%以上下寿命属于严重损耗了,60%以下就属于损坏了很快会出现天冷突然掉电。还是换掉比较好,频繁充电还有哪怕刹那的续航焦虑无形中影响自己的健康。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四年还有62寿命,这么强的寿命还说快充缩短手机电池寿命,无语了。我vivo两年半电池寿命只有75%了就换电 ...

哈哈 你这么一说,好像是那么回事。  有推荐的三方电池店家么,抽空也把电池换了, 我觉得我这手机还可以用4年。

网友:
引用 网友H:
vivo nex3s 原装44w快充头,电池4500mah单电芯,电池与数据线都是三方的。

通过对比充电头功率与usb功率 ...

我VIVO IQOO NEO3标称44W,平时小部分时间也就33w,其他大部分时间也就22w。
早看到这个帖子我就不用费那么大劲到处买原装充电器了。一直以为自己拼多多买的缩水版本。后来京东,vivo官网,咸鱼,各自买了一个回来,实测变现与我拼多多的一样。既然如此,那就继续用拼多多的。就是,充电线不能缩水。我也不喜欢粗线。最终平衡在3A紫米的线材上。毕竟4A一般也不常见。3A线还是比较软比较苗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