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NY279PN,如何用直流耐压测试仪,测试芯片的耐压?

楼主(2023-10-09):
如题。测下来耐压不到200V,不敢上机,怕炸了。想请教的是,这类AC-DC芯片该如何检测好坏?

网友:
只能直接上机测试,耐压仪测不了的,芯片里面有启动电阻在漏电

网友:
内部的供电电路在工作了。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