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文档中,请教下README文档,大家翻译成中文都是什么

楼主(2023-10-09):
如题,想选一个贴切一些的

楼主:
自述文件,描述文档  注意事项    还有什么更合适的吗

网友A:
几十年前就叫做  读我。。。。

网友:
一般不翻译   Readme  一般都能看懂吧?

网友:
翻译成使用说明准确点,毕竟你让我读我就读取多没面子,看到这个readme.txt直接删除坚决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舔我,哈哈。

震惊中,炸裂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十年前就叫做  读我。。。。

哈哈,其实读我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这个翻译最靠谱。

网友:
说明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这个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