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毫欧合金电阻,如何判断其功率是2w还是3w ?

楼主(2023-10-09):
同一个厂家的合金电阻,比如大毅,感觉3w和2w的外观没啥区别啊

网友A:
电压的平方除电阻,算好了玩命加压就是了。看他热不热,啥时候热死。我对烧电阻有情怀,记得小时候实验室比较冷,我们找来各种电阻丝烧红了取暖,三天两头的跳闸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的平方除电阻,算好了玩命加压就是了。看他热不热,啥时候热死。我对烧电阻有情怀,记得小时候实验室比 ...

1毫欧 3w

算出来电流是54A

电压只有 0.054V

不好搞。

网友B:
是贴片的吗? 同样封装不同功率贴片;
1、有的厂家按丝印方向不同区分,丝印方向与引脚方向一致的是3W,垂直的是2W;
2、有的厂家按丝印底色黑块小的是3W,黑块明显大面积的是2W;
3、同样材质,耐受电流大的3W一般比较厚,电流小的2W比较薄,用游标卡尺量一下;
仅供参考。

网友:
相同的封装, 按道理对外的热交换能力应该是差不多的。 不同的功率,发热量是客观的增长,不会通过别的方式耗散掉。
那么不同的功率到底怎么实现的呢,是不是大功率的能够工作在更高的温度,实现3W的散热能力。
问题是,如果电阻发热超过了200度,能融化一般焊锡或者烫坏PCB和周围器件的时候,还有什么意义呢?靠结构设计提高散热能力和避免损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贴片的吗? 同样封装不同功率贴片;
1、有的厂家按丝印方向不同区分,丝印方向与引脚方向一致的是3W,垂 ...

忘了说 是2512封装

网友B:
去掉szlc sc中间的空格:
https://item.szlc sc.com/3159230.html

请看数据手册第二页“产品尺寸”,丝印方向不同;
同为2512封装,不同功率厚度T有差异了:2W的厚度是0.6±0.2mm , 3W的是0.7±0.2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szlc sc中间的空格:
https://item.szlc sc.com/3159230.html

这个品牌的电阻,过炉会溢胶。拉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