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贴片质量到底怎么样,大家一起讨论下

楼主(2023-10-09):
最近小批量开始在嘉立创做,贴了30个,竟然有9个测试不过,其中两个有明显外观问题,例如FPGA竟然焊接歪了,角上的引脚不通。
我给客服反馈了,客服也确实帮助解决。但是这个过程太折腾了。
嘉立创对中小创业者确实挺友好的,但是这个SMT质量确实要提升啊。

最边上的引脚开路

最边上的引脚开路

这个电感都能开路

这个电感都能开路

芯片错位

芯片错位

网友A:
标准型还是经济型?

网友B:
这种快餐型的SMT,AOI肯定没优化的,所以漏检很正常。。。不过,楼主照片上的问题,貌似焊盘设计也不太合理。。。。

网友C:
楼主换台三星S23U手机吧,拍摄的图片太模糊了。

S23U是目前拍摄零件效果最好的手机,没有之一。使用10倍光学变焦,可以将细微的零件也拍摄清楚。

网友A:
你这0603的焊盘,是哪里抄来的,怎么会设计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换台三星S23U手机吧,拍摄的图片太模糊了。

S23U是目前拍摄零件效果最好的手机,没有之一。使用10倍光 ...

小贵,不差钱的时候再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型还是经济型?

30个小批量是标准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快餐型的SMT,AOI肯定没优化的,所以漏检很正常。。。不过,楼主照片上的问题,貌似焊盘设计也不太合理 ...

那个电感的焊盘确实有点问题,太小了,是我从 eda拉出来直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0603的焊盘,是哪里抄来的,怎么会设计成这样。

确实有点,谢谢提醒

网友:
经常也遇到,上次焊的一批SHT30有几个也是虚焊

网友:
你订单号麻烦发一下,是否有系统投诉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快餐型的SMT,AOI肯定没优化的,所以漏检很正常。。。不过,楼主照片上的问题,貌似焊盘设计也不太合理 ...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AOI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AOI

标准型产线,出现问题,可以要求工厂提供AOI图片。1个月内的图片都有保留。

网友F:
电容的焊盘间距过大,电感的焊盘过小,LQFP 芯片引脚有点不平整。
QFN 那里的错位,就猜不到是啥原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标准型产线,出现问题,可以要求工厂提供AOI图片。1个月内的图片都有保留。  ...

不好意思, 这是标准型的产物, 流到我们手上的

网友:
30片  9片有问题 应该不是DFM的问题

网友:
你这拍照技术真的不怎么样

网友G:
累计焊接有差不多上万块主板了吧,虚焊问题确实比较多,已经提交几次售后反馈了,也跟售后人员沟通过,希望改进;普通的贴片芯片,阻容也能虚焊不应该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 这是标准型的产物, 流到我们手上的

这个看起来包装的术后没人检查,一眼就能看出来不应该啊。我在JLC也做过几次,还没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看起来包装的术后没人检查,一眼就能看出来不应该啊。我在JLC也做过几次,还没发现问题。 ...

还有50个, 5.08-7pin 的大插座都焊反了, 说多了都是泪啊

网友:
JLC SMT焊接0402的排阻我遇到过大规模的不良,我找人手工一个一个补焊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 这是标准型的产物, 流到我们手上的

托盘装的 LQFP 封装芯片,运输过程中引脚变形了,焊接前没有整脚这道工序,于是芯片一侧是悬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托盘装的 LQFP 封装芯片,运输过程中引脚变形了,焊接前没有整脚这道工序,于是芯片一侧是悬空的。

我倒,你还希望贴片厂帮你对IC整脚?

网友:
最近遇到过SHT20下面卡了个电阻的情况和物料种类贴错的情况

如果不是JLC,而是其它贴装厂在短时间遇到两次这种低级错误,我是要考虑换供应商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倒,你还希望贴片厂帮你对IC整脚?

贴片厂得多收一道工序的钱。
托盘装的 LQFP IC,都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尤其是超过 48 pin 之后。
编带装的 LQFP IC,引脚一般在 64pin 以内,倒是安全些。
如果上线前不整脚,翘起一侧来,翻工还挺麻烦的。

网友:
在嘉立创做了不少板子,用得都是经济型,至今还没出过SMT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贴片厂得多收一道工序的钱。
托盘装的 LQFP IC,都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尤其是超过 48 pin 之后。
编带装 ...

那肯定要另外加钱了 ??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累计焊接有差不多上万块主板了吧,虚焊问题确实比较多,已经提交几次售后反馈了,也跟售后人员沟通过,希望 ...

上W片还不发外加工,哥们公司不差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肯定要另外加钱了 ??

整脚、干燥、引脚去氧化等……
搞加工太麻烦了,处处都是坑。
而这些坑,加工厂又不愿意整理出来放到网上。
新手做 PCB,很多都不会考虑到可生产可加工可维修。原理图正确与布通,就很难了。
总之,嘉利创选择这条路,就得教育客户,而且还得加钱。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上W片还不发外加工,哥们公司不差钱

不是一个PCB,有个10几款PCB,选择嘉立创主要还是因为标准型焊接对工程师友好,不用沟通;但也发现船大不好掉头问题,反馈质量问题基本看不到及时改进。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托盘装的 LQFP 封装芯片,运输过程中引脚变形了,焊接前没有整脚这道工序,于是芯片一侧是悬空的。

这是他们自己商城的物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他们自己商城的物料啊

那真是坑了你们啊
返修耽误时间,自己修也是耽误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他们自己商城的物料啊

不急的话,可以协商退回去让他们给你返工

网友J:
L2 L3 的焊盘异常,焊盘面积小,锡量不足。可以参考JLCEDA的封装就很大,但是有点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容的焊盘间距过大,电感的焊盘过小,LQFP 芯片引脚有点不平整。
QFN 那里的错位,就猜不到是啥原因了。 ...

前面的应该都对,最后一个错误,jlc给出的原因是AOI检出,人工复合却认为合格,他们说要加强员工培训。

楼主:
引用 网友J:
L2 L3 的焊盘异常,焊盘面积小,锡量不足。可以参考JLCEDA的封装就很大,但是有点太大。

是的,我这都是从eda里面调的,后面封装可能也要自己把把关

网友:
看了楼主的图片,感觉基本上都是焊盘设计的问题,好几个封装都是为了方便手工焊接设计的焊盘。
只是这个货jlc咋品检出货的。

网友:
这里边有部分的坑是来自于嘉立创的EDA提供的封装的问题,连同原理图符号的不规范的问题嘉立创需要做一遍底层元件的精心整理才行,否则会拖累S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