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中发现,三星S23U拍摄老款液晶屏时,竟然有自动稳定图像功能

楼主(2023-10-10):
如图,以前使用三星note10拍摄液晶屏幕(10年前的27寸三星液晶屏),会有几条水平的黑色滚动条(向下循环滚动):

现在使用S23U拍摄,前面2秒也能看到这些滚动条,然后立即会消失,系统自动将它过滤了,图像非常清晰和稳定了:

网友:
别引诱人,我的N20至少还能再干三年。

网友A:
别引诱人,我的N10至少还能再干一年,换了玻璃后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引诱人,我的N10至少还能再干一年,换了玻璃后盖。

我的note10上次换了后盖(含镜头玻璃)、电池、充电口小板,花了我近500元。

现在浑身毛病:

偶尔跳出电池温度过低无法充电。
电池只剩下80%容量了。
拍摄质量严重劣化。
买不到带镜头后盖的手机壳。

考虑了2天,还说提前将它淘汰。

网友:
请问楼主对比过S23和S23U有什么区别没有?

我中意小一点的,拍照能有微距就好,当然拍远景那些表现更好那最好了

网友B:
这个是50/60Hz过滤吧,中国地区默认50Hz,但显示器一般是60Hz刷新率,所以会有条纹,摄像头一般都能自动识别切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50/60Hz过滤吧,中国地区默认50Hz,但显示器一般是60Hz刷新率,所以会有条纹,摄像头一般都能自动识 ...

note10不能自动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note10不能自动识别。

应该是识别阈值的问题,几十块钱的摄像头都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C:
诶?S10也是同一代的吧,可以识别并消除这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诶?S10也是同一代的吧,可以识别并消除这个啊

不一定。NOTE10 部分新款的液晶拍摄的时候可以识别,但这部27寸的老掉牙三星,是识别不了的。

而S23U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50/60Hz过滤吧,中国地区默认50Hz,但显示器一般是60Hz刷新率,所以会有条纹,摄像头一般都能自动识 ...

黑条应该是背光的PWM频率与相机的采样频率混叠产生的
显示器显示静态图像,不存在50hz 60Hz刷新这种影响
拍这种闪烁光源,光圈小点,爆光时间长点,自然就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