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锂电池的台灯,厂家虚标容量还嘴硬

楼主(2023-10-10):
电池标称容量4000mAH,我追问厂家,然后他们自己承认的是2000,我没有告诉他们我测过。
这个电池我自己测试的容量是1700mAH左右。也就是厂家说2000还是多说了一点的
对于他们标称4000来说,实际1700只有标称值的40%多一点

网友A:
标2000,能有1700算不错了,也许是放电标准不同,看电池的规格书看看是放电到多少伏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2000,能有1700算不错了,也许是放电标准不同,看电池的规格书看看是放电到多少伏算的? ...

厂家标的是4000啊

我问了厂家,厂家自己说实际2000~~
如果标2000我就不会找他们了,误差20%以内我认为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B:
电池都是一半,这个LED估计质量也不咋地,特别是蓝光,给孩子用的话,还是多考虑考虑。

网友:
还是别买LED的吧,特别是给小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都是一半,这个LED估计质量也不咋地,特别是蓝光,给孩子用的话,还是多考虑考虑。 ...

给孩子正常写作业的是一个松下的插电台灯,这个灯是我专门买的一个不插电的方便移动使用。

要找个靠谱的用电池的台灯,没想到这么难。。。
这个厂在天猫上也算有牌子的了
标称是全光谱,无频闪什么的,一大堆用户评价都还不错。。。。

但是连用户最好测的电池容量都敢虚标这么多倍,谁能相信他的光谱什么的是不是虚标呢。。。。

测电池容量的东西非常便宜,高级一点的充电器就能测,一百多块钱而已。但是难道每个用台灯的人都得自己买测量光谱的设备

网友:
就这些用锂电池的杂牌产品,不管他们说什么,都是假的。都是赛格卖一块钱左右一节的那种,二手锂电池,(从电子垃圾笔记本电池上拆下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给孩子正常写作业的是一个松下的插电台灯,这个灯是我专门买的一个不插电的方便移动使用。

要找个靠谱的 ...

给大神惹恼了,直接各种测试参数发给厂家!

网友D:
没有大品牌的国产的东西,认真你就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大神惹恼了,直接各种测试参数发给厂家!

厂家刚才回复了说可以给我退货,我没有接受(退货就不能写评价了)
那个灯本身很便宜啊,几十块钱而已,没人在乎价钱。。。

但是整个淘宝上究竟怎么能买到一个靠谱一点的用充电电池的台灯呢~
除了最大的几个厂以外,其它厂家看起来都是不可靠的。
他们的宣传内容不管怎么写都等于没意义,因为今天这个迪伽迪旗舰店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大品牌的国产的东西,认真你就输了。

我就想找个不插电的而已,方便移动使用。现在LED灯的功耗都很低,完全可以用电池工作很久的。但是一线大厂都没有这种。

在整个淘宝上查 18650充电台灯,这个迪伽迪已经算二线有牌子的厂家了。
没想到还是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大品牌的国产的东西,认真你就输了。

同意,我自己用的还是之前老大推荐的那个欧司朗,多买了两个灯泡

网友E:
网上30-40块钱的那个移动式桌面风扇+小灯,原机电池才1200mAH左右,直接拆了换两个5000mAH的,充一次电可以吹24小时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上30-40块钱的那个移动式桌面风扇+小灯,原机电池才1200mAH左右,直接拆了换两个5000mAH的,充一次电可以 ...

风扇不用管蓝光啊光谱啊什么的,但是灯需要啊
我记得你好像是专业做灯的,请问光谱特性很差的LED灯珠和光谱特性很好的,价格差别有多大?
除了最大的几个牌子以外,别的小一点的牌子默认的LED灯会选择光谱特性好的还是差的呢?普通人真的没办法测光谱啊~~

网友:
用卤素灯吧

网友F:
lz
电池不是主要
光谱才是关键,孩子听指令天天使用
光谱不靠谱的话   你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
电池不是主要
光谱才是关键,孩子听指令天天使用

是啊,但是电池这种很容易被人测出来的东西都满天飞的作假,
光谱普通人又没法测,你认为各个厂家会不会作假呢?
我估计除了那几个国际化的大厂以外,其它厂家默认都是作假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就想找个不插电的而已,方便移动使用。现在LED灯的功耗都很低,完全可以用电池工作很久的。但是一线大 ...

自己买一个好一点的电池装上去吧

网友H:
我第一个台灯这样做的:买一个插电的台灯(底座大一些)。拆除,只留外壳和开关。买显色指数高的12V LED灯条,买电池,买充电/放电/升压板,焊接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第一个台灯这样做的:买一个插电的台灯(底座大一些)。拆除,只留外壳和开关。买显色指数高的12V LED灯 ...

显色指数高的灯条哪里买?怎么证明它的显色指数?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买一个好一点的电池装上去吧

电池是标准品,很好买啊。买到了自己测一下容量就行。
问题是光谱或者显色指数这些,个人没法测,谁知道好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但是电池这种很容易被人测出来的东西都满天飞的作假,
光谱普通人又没法测,你认为各个厂家会不会 ...

所以说 情愿不买  或者直接白炽灯使用
暖色光温馨  放心

网友E:
引用 楼主:
风扇不用管蓝光啊光谱啊什么的,但是灯需要啊
我记得你好像是专业做灯的,请问光谱特性很差的 ...

现在的光源价格差异太大了,0.5W的一个灯珠,中山这边都不到1分钱了,我都搞不懂他们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光源价格差异太大了,0.5W的一个灯珠,中山这边都不到1分钱了,我都搞不懂他们是怎么做出来的。{:t ...

0.5W也算high power了吧,现在都卷得这么低价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光源价格差异太大了,0.5W的一个灯珠,中山这边都不到1分钱了,我都搞不懂他们是怎么做出来的。{:t ...

真的是0.5瓦的白色LED灯,不到1分钱一个?
服了。。。

网友I:
我比较反对用台灯,家里每个房间灯光都是60W以上的LED,特别亮,感觉用台灯会造成视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比较反对用台灯,家里每个房间灯光都是60W以上的LED,特别亮,感觉用台灯会造成视力问题 ...

台灯的主要用途,除了小孩写作业以外,还有就是睡觉关了大灯要开个台灯啊,或者半夜起来给小孩喂奶啊换尿不湿啊都得开台灯啊。
所以没有台灯也不行。
小孩写作业几乎肯定得开个台灯,就算房间的大灯很亮也不够。因为人坐的位置通常是靠边的,大灯通常在中心,结果写字的时候恰好在自己的影子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是标准品,很好买啊。买到了自己测一下容量就行。
问题是光谱或者显色指数这些,个人没法测,谁知道 ...

只能与白炽灯对比看效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比较反对用台灯,家里每个房间灯光都是60W以上的LED,特别亮,感觉用台灯会造成视力问题 ...

led顶级的,不错。
否则,对孩子视力影响大,
性价比超高还是白炽灯

网友:
我前几个月在京东买了个音响虚标参数(品牌就不说了哈,一个国外的牌子,国内经销商卖,不是官方旗舰店,是京东自营店)

申诉假一赔三,赔了我2千多(音响600多),东西退货

楼主可以试试假一赔三  但是天猫可能申诉麻烦些

网友J:
有什么设备,推荐测一下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什么设备,推荐测一下容量?

Liitokala充电器,淘宝一搜就知道了。
才一百多块钱,4通道的全功能充电器,可以充5号,7号镍氢和尺寸不大于26650的锂电,最多同时充4个电池。充电电流可设,可以显示充入的容量;还可以放电,显示放岀的容量;还可以全自动的先充满,然后放空测岀容量,再重新充满供你存放备用。
推荐所有用充电电池的人都应该准备一个。真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Liitokala充电器,淘宝一搜就知道了。
才一百多块钱,4通道的全功能充电器,可以充5号,7号镍氢和尺寸不 ...

多谢大师?

网友K:
十几年前我离开了电子行业,最大的理由是电子行业的人都太聪明了,拿了东西不想给钱就挖个坑让你跳,最后还赔了。如果说只是个案就认了,结果是连续两次。从此以后我认定,学电子的人没什么好人。虽然我这些年还偶尔做一点电子产品,但用户都不是搞电子的。人类文明已经无法解决自身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十几年前我离开了电子行业,最大的理由是电子行业的人都太聪明了,拿了东西不想给钱就挖个坑让你跳,最后还 ...

其实每个行业都一样。
记得我小时候,大人买菜都得带个弹簧秤,因为大部分卖家都缺斤少两。
现在大家买可充电池都得带个能测容量的充电器,因为大部分卖家都虚标。。。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比较反对用台灯,家里每个房间灯光都是60W以上的LED,特别亮,感觉用台灯会造成视力问题 ...

这两个不是冲突的,是同时存在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其实每个行业都一样。
记得我小时候,大人买菜都得带个弹簧秤,因为大部分卖家都缺斤少两。
现在大家买可 ...

有所不同吧,搬铁的文化不高,所以只是坏。比如他自己干不好的就不想让你也干好。你能干好的事情如果对他打工挣钱有潜在的威胁那就会算计你。不过这种自以为是的小聪明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了,干电子的就不一样了,那是一种早就计划好的套,一步步的把你玩进去。出手就想至你于死地。不像搬铁的,搬铁的都自认为自己很高明,治你还要不痛打落水狗,想给你留一条活路属于流氓假仗义型。文化不高的人不想和厉害的人过招,两下就乖了,但干电子的特别坚韧不拔,今天干不过你早晚会报仇雪恨,所以一直就怀恨在心,并且干电子的一般不喝多少酒,很多人半斤都喝不了无法深交。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所不同吧,搬铁的文化不高,所以只是坏。比如他自己干不好的就不想让你也干好。你能干好的事情如果对他 ...

我也不会喝酒啊,天生没有酒量,沾酒就醉。之前有一次体检还专门测过酒精代谢基因,确实属于很差的一类。
所以我也属于不能深交的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会喝酒啊,天生没有酒量,沾酒就醉。之前有一次体检还专门测过酒精代谢基因,确实属于很差的一类。 ...

喝酒是练的,但喝酒一定没好处。每一滴酒都是有害的

网友(2024-05-04):
不止电池容量虚标,LED功率都是虚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