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空气炸锅已经生锈了吧,我再来推荐一款好用2倍的

楼主(2023-10-10):
3年前我推荐过一款空气炸锅:

缺点一年后后显露:因为放食物的托盘是铁的,1年后镀膜脱落会生锈。

最近我在亲戚家聚餐,烤排骨的时候,发现比我们的优胜很多。研究了一下,于是我选择了下面这款。使用了一个月,不夸张的说,比我们之前那款好用至少2倍。

1。烧烤的主体是玻璃,清洗方便,永不生锈。

2。垫食物的是304不锈钢,也不会生锈,而且淘宝非常容易买到替换品(买直径20cm)。

3。最重要的来了:发热源离食物距离远2-3倍,所以更加均匀,烤出来的质量明显好很多。

4。非常神奇的是:以前的如果烤鸡翅中,必须翻面烤,否则有一面不熟。而这个就算不翻面,另外一面也有烧烤的感觉,这点很神奇,我怀疑是热源比较远和玻璃容器产生的效果。

5。虽然最高温度只有200度,烧烤速度明显比之前的快(之前号称230度)。

价格更低,京东自营189元。

https://item.m.jd.com/product/10 ... mp;utm_term=CopyURL

楼主:
推荐大家到淘宝买这个圆形不锈钢网,这样可以炸薯条(没有可能会掉下来)

网友:
不错,准备也换这个试试!

网友A:
哈哈哈哈哈,淘工厂那个坑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哈,淘工厂那个坑货

你这个没有标304不锈钢。可能只是铁,很容易生锈。

网友A:
就等明天开炸了
明天小孩学校开运动会,正好有时间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等明天开炸了
明天小孩学校开运动会,正好有时间折腾

跟以前那款相比,保证你越用越开心。

楼主:
我最喜欢烤鸡翅中。

不必解冻。外面使用酱油涂一下,不必腌制,直接空气炸锅25分钟,可以不翻面,非常方便。

网友B:
不错。
空气炸锅是高频电器,几乎每周要用2-3次以上。之前这个上面玻璃上都溅上油了,缝隙里面也都是油泥,昨天就看他不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没有标304不锈钢。可能只是铁,很容易生锈。

有标的,在标题和物品规格那里都有注明。
他们的主图都是一样的。
另外,他们犯不着,都是在河北衡水安平那边生产的。
成本都不高,还得换材料。过个把月给返一个生锈的图,那淘宝卖家就受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喜欢烤鸡翅中。

不必解冻。外面使用酱油涂一下,不必腌制,直接空气炸锅25分钟,可以不翻面,非常方便 ...

到时候各种做法都试一试,能看见外观变化就好办多了,光靠气味,有点费鼻子

网友:
很好用,当时买了两个,使用率高。

网友C:
老大,你用这个空气炸锅烤过牛排吗?怎么样呢

网友D:
我用過氣炸鍋之後,始終覺得烤箱更方便

网友E:
上一个已经丢了,发热源附近脏得很,难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你用这个空气炸锅烤过牛排吗?怎么样呢

牛排不要使用这个。应该使用煎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一个已经丢了,发热源附近脏得很,难清洗

你更应该买这一个,发热源离食物2-3倍距离,不会弄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過氣炸鍋之後,始終覺得烤箱更方便

烤箱1小时,空气炸锅最多20分钟。

使用过空气炸锅,基本不再使用烤箱,除非整只鸡或烤蛋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空气炸锅是高频电器,几乎每周要用2-3次以上。之前这个上面玻璃上都溅上油了,缝隙里面也都是油泥, ...

扔了它,买这个新的,你不会后悔!

网友F:
我老公以前买过一个,后来工作忙了就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老公以前买过一个,后来工作忙了就吃灰了

烤一下鸡翅中,你就会喜欢它。

不需要放油,不需要解冻,不需要腌制。

涂一下酱油,烤20-25分钟,非常美味的烤鸡翅中就出笼,趁热吃皮还是脆的,比外面的健康100倍。

美团生鲜明天到的:

网友G:
旋钮的好用还是触摸的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旋钮的好用还是触摸的好用啊?

我两种都有,首选旋钮的,触摸的烦死人,需要巴拉巴拉按好多下,都是噱头,触摸的还贵一些。

网友H:
    空气炸锅比烤箱好用多了,自从用了空气炸锅,烤箱就没在用过,烤个鱿鱼干,烤箱要半个小时,空气炸锅15分钟最多了。

    另外,天气凉了,再给大家推荐个去年烤了一冬天的:

    烟薯25号。

    每天在公司中午晚上都烤,根本不够分,后来好几个同事买了空气炸锅自己在家烤,每天减肥当主食吃,吃了一个冬天,太好吃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空气炸锅比烤箱好用多了,自从用了空气炸锅,烤箱就没在用过,烤个鱿鱼干,烤箱要半个小时,空气炸锅15 ...

能推荐个购买链接吗? 去年买了几次,质量良莠不齐, 只有一次的的比较好吃,其他的估计都是假的品种

网友J:
之前买的空气炸锅已经吃灰1年多了
面包机已经吃灰半年了(不过冬天可以用起来了)
还有啥。。。。烤箱已经吃灰半年了
蛋挞机已经吃灰好多年了

要忍住了这次

网友:
引用 网友I:
能推荐个购买链接吗? 去年买了几次,质量良莠不齐, 只有一次的的比较好吃,其他的估计都是假的品种

我就是淘宝搜的销量最高的,买完没有问题就一直买,后面也翻车过,寄过来的很多坏了,还是不要推荐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牛排不要使用这个。应该使用煎锅。

剪牛排的后面再考虑,先入手这个空气炸锅,之前想买空气炸锅挺久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旋钮的好用还是触摸的好用啊?

肯定是旋律啊。一转就开始工作了。

旋钮的最大问题,是无法精确定时,比如你要定时30秒,旋律做不到。

但空气炸锅本来就不需要精确定时!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之前买的空气炸锅已经吃灰1年多了
面包机已经吃灰半年了(不过冬天可以用起来了)
还有啥。。。。烤箱已经 ...

这次千万不要忍 ???

网友:
京东企业会员还能便宜20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剪牛排的后面再考虑,先入手这个空气炸锅,之前想买空气炸锅挺久的了。 ...

可以烤羊肉,如果想用空气炸锅烤肉,要选择油分充足的,或者刷油的,比如鸡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烤羊肉,如果想用空气炸锅烤肉,要选择油分充足的,或者刷油的,比如鸡翅。 ...

我空气炸锅从来不使用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空气炸锅从来不使用油。

你广东省和我们不一样,必须重油重盐才符合北方人的口味,虽然我去了不少油和盐,但是还是得加点油,否则真不过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广东省和我们不一样,必须重油重盐才符合北方人的口味,虽然我去了不少油和盐,但是还是得加点油,否则 ...

炸薯条如果我使用了油,孩子会嫌弃,不吃。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不错。
空气炸锅是高频电器,几乎每周要用2-3次以上。之前这个上面玻璃上都溅上油了,缝隙里面也都是油泥, ...

上次跟坛主买的炸锅,只用了三五次吧,那些涂层脱落就放一边吃灰了。 刚看了一下,连那个铁风扇都严重生锈了,估计无法使用了。
在我家微波炉、洗碗机才是高频电器, 一日三餐都用,用得比电饭煲还多。

网友K:
3。最重要的来了:发热源离食物距离远2-3倍

这一点很好,看大家使用反馈,如果烤带油的食物,油不会飞溅到盖子和风扇上。我再买一个试试。   平时用微波炉烤东西是可以盖好盖子防飞溅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上次跟坛主买的炸锅,只用了三五次吧,那些涂层脱落就放一边吃灰了。 刚看了一下,连那个铁风扇都严重生 ...

旧的那个扔掉了吧。

新的这个你不会后悔,肯定变成全家使用率最高的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K:
3。最重要的来了:发热源离食物距离远2-3倍

这一点很好,看大家使用反馈,如果烤带油的食物,油不会飞溅到 ...

空气炸锅使用的过程中,没有油飞溅的啊。

当然,我从来不放油。

网友K:
引用 网友K:
3。最重要的来了:发热源离食物距离远2-3倍

这一点很好,看大家使用反馈,如果烤带油的食物,油不会飞溅到 ...

京东超市 康佳(KONKA) 空气炸锅 烤肉锅 家用多功能 智能触控玻璃内胆可视 低脂 无油煎炸空烤5L大容量 【旋钮款】操作简单 水蜜黄
https://item.jd.com/10061226145250.html
哈哈,双11满300减50。
我151拿下了。  并且是“由 京东 发货, 并提供售后服务”。---  京东自己的售后比厂家售后好十倍

楼主:
引用 网友K:
京东超市 康佳(KONKA) 空气炸锅 烤肉锅 家用多功能 智能触控玻璃内胆可视 低脂 无油煎炸空烤5L大容量  ...

我看到仍然是179啊,你是300-50 还买了其它东西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看到仍然是179啊,你是300-50 还买了其它东西吧?

需要凑够300,且凑数的东西也有300-50 活动。

购物车里好多东西有300-50活动。 凑300太轻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需要凑够300,且凑数的东西也有300-50 活动。

购物车里好多东西有300-50活动。 凑300太轻松了 ...

我凑了一个炊大皇炒锅,竟然147就到手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看到仍然是179啊,你是300-50 还买了其它东西吧?

为什么我看到的是券后189。
难道京东也开始玩每个人的价格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为什么我看到的是券后189。
难道京东也开始玩每个人的价格不一样?

你按我43楼下单看看。加一个炊大皇。

网友M(2023-12-12):
引用 网友D:
我用過氣炸鍋之後,始終覺得烤箱更方便

最近有人推荐北鼎的烤箱,缺点 贵,我惊奇国内的品牌也能做出这么贵的烤箱,还在观望中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最近有人推荐北鼎的烤箱,缺点 贵,我惊奇国内的品牌也能做出这么贵的烤箱,还在观望中 ...

使用空气炸锅后,我再也没有使用过烤箱了。

网友:
这个加热后有没有异味的?我之前买过一个空气炸锅,烤完后的东西有一股异味的。

网友J:
这次买东西多了,松下送了个这个,不知道怎么样,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次买东西多了,松下送了个这个,不知道怎么样,好不好

赠品肯定香的,山姆类似款好像也要200多。
我家用100多的小米,也能凑合用,大件就动用烤箱。
小东西还是空气砸锅方便。最近发现叮咚买菜的空气炸锅版本的臭豆腐蛮不错的,比油炸的还好吃。

网友N:
有这个,烤箱是不是可以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有这个,烤箱是不是可以丢了?

烤箱烤大一点的还是有用的,比如披萨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有这个,烤箱是不是可以丢了?

你一定要烤整鸡,只能烤箱。

我现在将鸡砍开2半,每次烤一半,使用空气炸锅。

网友:
空气炸锅 放多了炸得不均匀,烤几根火腿肠或者几片面板还行。

网友O(2024-01-14):
这款还行吗?准备选一款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款还行吗?准备选一款来用

非常好用。

网友(2024-05-11):
刚刚139元入手。

网友P:
我自己做了一个,112升,热风循环烘箱,内胆不锈钢密封焊接,一次六个菜放进去,拿出来同时上菜

网友Q:
如何139的,这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Q:
如何139的,这么便宜?

就是前面某宝上的活动价,没有用特别的优惠。

网友:
功率多大,可以户外用吗

网友R(2024-06-13):
引用 网友P:
我自己做了一个,112升,热风循环烘箱,内胆不锈钢密封焊接,一次六个菜放进去,拿出来同时上菜 ...

能发个图参考一下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R:
能发个图参考一下吗 ,谢谢!

吹牛的,我自己就是代工烘箱的,不用自己手工打造,已废,老外的牌子就不放照片了,有岩棉保温的,这种要做内胆密封焊接才行,水汽进入岩棉会滴水,是个败笔。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自己做了一个,112升,热风循环烘箱,内胆不锈钢密封焊接,一次六个菜放进去,拿出来同时上菜 ...

能否拍照来借鉴一下,我也想要一款一次就热多个菜的。之前挨个热,太慢了。

网友:
180买了,又退了

1、5L还是太小了

2、抽屉全玻璃,怕一不小心就撞碎了。

打算买美的15L的小箱,还有双面加热,不用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