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碰3D打印一段时间了,最近又有一点兴趣,想弄台光固化。。

楼主(2023-10-10):
FDM早就已经有一台了,光固人的还没尝试过,JD看了看,3K内销量大的国产是三个品牌,创想三维,ANYCUBIC,ELEGOO 爱乐酷。 创想三维和ANYCUBIC价格差不多,应该就是同一档次的,ELEGOO 爱乐酷比前两个要高一些,档次高一点吧,但看功能都差不了多少。屏幕有2K,4K,8K,12K分辨率,肯定是越高越好,但性价比合适就好,个人觉得4K,8K应该可以了吧。

光固化最大的问题应该就是树脂的气味,最怕就是到时受不了。。

网友A:
刚从嘉立创做了光固化,精度真的好。就是味道放了一天还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从嘉立创做了光固化,精度真的好。就是味道放了一天还是很大。

我也是在嘉立创打印了光固化,发现效果很好,才动了心思

但我觉得气味还行,但这是放了几天的,打印时估计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在嘉立创打印了光固化,发现效果很好,才动了心思

但我觉得气味还行,但这是放了几天的, ...

价格那么便宜,这个壳子才14块,完全没必要自己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那么便宜,这个壳子才14块,完全没必要自己弄机器。

自己动手DIY是乐趣,方便,不是价格原因

网友B:
JLC的是工业级下沉式机器,LCD光固化打这种壳子别指望能有JLC的精度。

网友C:
真没必要。。我买了一个,吃灰中。。。买了估计用了两次,实物比较脆,只能做下验证,没有实际用途。

有需求,直接外发,

UV胶清洗起来也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JLC的是工业级下沉式机器,LCD光固化打这种壳子别指望能有JLC的精度。

楼上的壳子有镂空,得加支撑,如果没有镂空,精度也不会差太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从嘉立创做了光固化,精度真的好。就是味道放了一天还是很大。

你的光固化和别人的光固化可能不是一个概念。

玩具和工业用,设备应该不一样。

其次为了做一个东西,还得打支撑,切片,考虑工艺。。折腾完了,清理,清洗。。

如果没有非常多很急切的验证,比如设计的时候今天就想看看效果,看看配合。否则不如外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没必要。。我买了一个,吃灰中。。。买了估计用了两次,实物比较脆,只能做下验证,没有实际用途。

有需 ...

脆只是树胶种类的原因吧,可以用不刚性的树脂啊。。。我也不是为了打外壳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壳子有镂空,得加支撑,如果没有镂空,精度也不会差太多吧?

都要支撑起来斜着打的,一整个平面拉起来离型力太大会出问题。即使斜着支撑也会由于离型力导致支撑面有比较明显的变形。

JLC的下沉式机器没有离型力影响,打这种大平面的东西效果好很多。

LCD机器比较适合打手办模型那种不规则形状的东西,外壳效果不太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要支撑起来斜着打的,一整个平面拉起来离型力太大会出问题。即使斜着支撑也会由于离型力导致支撑面有比 ...

我有台FDM 3D打印机,没用过光固化的,FDM打印平面的东西不会有这个问题,只是精度差,只想到光固化的精度高,没想到光固化的还有这样的缺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价格那么便宜,这个壳子才14块,完全没必要自己弄机器。

这种,JLC应该可以从平面的位置开始打印,不需要支撑。。

如果是自己买的玩具型,每一个切片,产品需要离开盘子,做一次上下运动,离开盘子隔膜的时候会“崩”一下。
所以自己的机子,这种需要先打好支撑才能做,否则精度不可控的。

网友D:
前两年跟坛主买的光固化,打印了两次就吃灰了。
电工就是什么都想搞, 试过之后又不想动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两年跟坛主买的光固化,打印了两次就吃灰了。
电工就是什么都想搞, 试过之后又不想动手了。 ...

对的,明知以后会吃灰,也要买回来玩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JLC应该可以从平面的位置开始打印,不需要支撑。。

如果是自己买的玩具型,每一个切片,产品需要 ...

JLC也会斜着支撑的,尽量避免一大片实心区域的情况。

网友E:
我也觀望,誰知道觀望一下已經過去兩年了,哈哈
光固化精度高,但是要清洗和味道這個讓人卻步,還是傳統的輸送帶方式吧,目前有沒比較好的幾千塊(5以下)機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觀望,誰知道觀望一下已經過去兩年了,哈哈
光固化精度高,但是要清洗和味道這個讓人卻步,還是傳統的 ...

近段时间, 有空就逛JD看光固化,JD天天给我推,真担心有一天看着看着就出手了,所以先发个帖,让大家给我沷下冷水

网友:
小米出了一个,带树脂回收,二次固化

网友:
淘宝这么多件,才100多元

网友:
光固化就老老实实外发吧,自己玩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