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三星S23U和45W原装充电器的帮忙看一下,AccuBattery的最大充电电流

楼主(2023-10-10):
AccuBattery 在这里下载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46&pid=12121203

我最大只能看到6A, 如果45w就算90%效率 也应该有10A电流啊。

网友A:
应该电压没识别对,现在快充应该没有人用5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电压没识别对,现在快充应该没有人用5伏的

哪里看到5V ?

上图的4.07V是电池的自身电压

网友B:
我vivo手机44w快充电池也才5a,也就是说电池实际充电功率最大22w。这个是减去系统耗电后的值,难道多的22瓦是后备的储备功率给手机工作与充电还有余量得出的值,也可能就是虚标。宣传45/44w都这个充电速度,65w以上的快充手机都双电芯电池。

accubuttery 这个软件是手机主要电源管理ic的数据,应该是最准确的。因为手机电量显示就是这个芯片提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vivo手机44w快充电池也才5a,也就是说电池实际充电功率最大22w。这个是减去系统耗电后的值,难道多的22瓦 ...

你是说,45W快充,使用AccuBattery监测到充电电流是5A, 就是正常的?

45 - 4.2*5=24, 效率50%都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