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计怎么判断是位移还只是倾斜呢?

楼主(2023-10-10):
如果只把加速度计倾斜一下,它的输出就会变化,这样是如果判断是位移了还只是倾斜了呢?

网友:
没办法判断吧,都是加速度,只能再加上其它手段辅助。

网友A:
飞控里边,倾斜角需要加速度数据(acc)和陀螺仪数据(gyro)融合来求解的。

另外有位移,不一定影响加速度数据,有水平加减速运动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里边,倾斜角需要加速度数据(acc)和陀螺仪数据(gyro)融合来求解的。

另外有位移,不一定影响加速 ...

融合有公开的算法吗?

网友:
加速度积分(累计)为速度,速度积分(累计)为位移。

只要对加速度的采用速率足够高,把加速度乘以你采样时间间隔,从初始点开始累加起来就是最终要讨论的点的速度,同样可以求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