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连接件sh1.0mm和5264的优缺点

楼主(2023-10-10):
之前对电子连接件的认知水平太差,小电流的信号用PH2.0,2A电流的用XH2.54,或者干脆全部用XH2.54,
其实市面上买到的这种连接件的质量都很差,用在有运动功能是设备上,容易出接触可靠性的问题(甚至会发生插头掉出来的情况)

最近收到外购的板子,看到小信号的用sh1.0mm,3A电流的用5264座子,
这两种连接件的可靠性是不是比PH和XH系列好很多?

另外,还有一种NH1.0mm的连接件,在需要防止被意外带出来的场合,是不是更好?

网友:
XHB用带扣的啊

网友:
2A 电流以下都用 GH1.25,比较可靠,体积小

网友:
现在在用 : JST   GH系列(单排1.25间距)PUD系列(双排2.0间距)  PA系列(单排2.0间距) ,国产的连接器 可以说 都是垃圾。 鬼子的JST HRS 价格其实都挺友好的,老美的molex也行。

网友:
SH 1.0间距 也是JST的 ,但这个级别的,自己做线太难做了。2.0间距的相对比较容易。

网友A:
小信号线最推荐是1.25间距的GH系列。

以前用的molex 53398/53261系列,自从设计外壳后,发现这个系列装了外壳后插不上了,就全部改GH系列了。

GH的成品线,在淘宝泛滥了,很容易买,价格也便宜。但座子一定要用JST原装的。国产的材料,过炉后会发生不可思议的变质

网友:
学习了!后两种比前两种好,我挺喜欢用SH的,卡的很紧。不过相对而言,越紧的连接器它的体积越大。
楼上是专家,GH、PUD,PA看起来设计的很专业的样子,这些是不是满足医规或军规的?

个人认为,肯定有医规或军规的连接器,满足再震动和牵拉情况下的可靠性,谁用过。

网友:
优选国际大牌原版设计,然后国内有好多仿品的那种。。。。此前缺货潮,HRS的端子零售渠道都买不到,仿品都没,太被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信号线最推荐是1.25间距的GH系列。

以前用的molex 53398/53261系列,自从设计外壳后,发现这个系列装了 ...

GH系列可  对板  对线吗   我们的产品既可以对板也要对线  目前用的还是 XH2.54   对板   也可以对线  就是质量差 看起来不高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信号线最推荐是1.25间距的GH系列。

以前用的molex 53398/53261系列,自从设计外壳后,发现这个系列装了 ...

非常感谢高手的指导

网友:
最近的产品要用到连接器,正好呀,多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H系列可  对板  对线吗   我们的产品既可以对板也要对线  目前用的还是 XH2.54   对板   也可以对线  就 ...

换成耐高温的米黄色XH2.54,看起来会比白色的好点,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成耐高温的米黄色XH2.54,看起来会比白色的好点,哈哈

国产的贴片式XH2.54的引脚触点 过炉后会变质

另外,实际引脚间距是2.5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