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正浩户外电源,12v点烟口输出,竟然使用不了打气泵,设计人员简直脑残

楼主(2023-10-10):
原因应该是:正浩严格的将点烟口输出限制在10A电流,一超载马上切断输出。

这样设计其实不合理,设计人员应该拿出去弹JJ。我的打气泵就无法使用了(汽车点烟口是可以使用的)。

没有办法,只能使用户外电源的220v输出,然后使用12V 15A转换电源适配器,这样才能使用打气泵。

网友:
应该是启动电流超了,12V的输出没有Pk-load功能,也没有限流或恒流功能,就无法过载使用。

网友:
跟莫老板的一样的车智酷,这个打气泵的收线盘设计也是有点搞人,总有几圈放不进去

网友A:
印象中点烟口保险丝也才10A,我就是用打气泵烧过两次,不懂这种打气泵为什么功率这么大,打起来也不见得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点烟口保险丝也才10A,我就是用打气泵烧过两次,不懂这种打气泵为什么功率这么大,打起来也不见得很 ...

启动电流很大。

网友B:
这个12V 15A的电源,看体积应该虚标功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12V 15A的电源,看体积应该虚标功率了

反正能使用就行了。

楼主:
有个意外的应用。

可以方便的为电单车打气,使用220V就行。

网友C:
为什么汽车要半年-1年加一次汽?都这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点烟口保险丝也才10A,我就是用打气泵烧过两次,不懂这种打气泵为什么功率这么大,打起来也不见得很 ...

一个是启动电流大,再一个,打气到后段,堵转电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汽车要半年-1年加一次汽?都这样么?

上面0.7压力的是我的电单车,买了1年半,从来没有打过气。

网友D:
是气泵设计有缺陷,没有软起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气泵设计有缺陷,没有软起动

对你的回答相当无语。

你就是李佳琦:79元不贵好吗,你有没有检讨自己这么多年有没有努力工作......

一个78元全自动的打气泵,用了10年仍然老当益壮,你说它“没有软启动”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你的回答相当无语。

你就是李佳琦:79元不贵好吗,你有没有检讨自己这么多年有没有努力工作......

你是对的     这个跟李佳奇什么关系? 晕倒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对的     这个跟李佳奇什么关系? 晕倒

讽刺你而已,不吃人间烟火。

楼主:
看来这个电源适合改装这台除草机,使用户外移动电源给除草机供电。

估计也是存在户外电源的点烟口超过10A会切断输出的问题。还是需要从220v 转为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