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看到一个拆复杂IC的工具,很好的设计

楼主(2023-10-10):
热风枪吹,金属罩保护其它零件。吹松之后,中间的吸盘会自动将芯片提起。

网友:
挺好的设计,就是费芯片

网友:
感觉图片这个不算太复杂吧,我都是风枪去头,摇摇手,直接怼

网友:
刀叉碗盘齐全, 确实精致.  就是收拾起来比较麻烦.

一只烙铁打天下, 有风枪都是高配了.  再有上面这个碗,那得是什么家庭.

网友:
这样是不是可以保护周围的塑料件不被热风吹化

网友:
哪个金属围挡属于定制件,很多时候芯片种类太多各种其它元件挡着没法放下去。

所以用红牛罐铁皮现场裁剪做一个简易的类似围挡

网友:
记得这个是JBC的产品

网友A:
我使用易拉罐 剪成一条围在芯片旁边拆

网友:
这个好像不便宜

网友B:
大家有推荐的好热风枪马?....现在都是风扇的,......气泵给推荐一下,好用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易拉罐 剪成一条围在芯片旁边拆

高温胶带,锡箔纸都比这个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有推荐的好热风枪马?....现在都是风扇的,......气泵给推荐一下,好用的那种。 ...

快克 861DW。无它

网友:
看这图就不靠谱,中间吸芯片的吸嘴能承受这高温?

网友C:
看完这个帖子,再进淘宝,发现首页已经给我推这个了。什么原因,淘宝在监视谷歌浏览器?

网友:
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典型的大数据追踪技术。
你点开了a发的b站的视频链接,然后你与a通过b站产生了关联,然后a看的视频你也可能喜欢,然后就推给你了,你看到了推广后也大概率感兴趣然后你也点开了,然后关联预测准确+1。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完这个帖子,再进淘宝,发现首页已经给我推这个了。什么原因,淘宝在监视谷歌浏览器? ...

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典型的大数据追踪技术。
你点开了a发的b站的视频链接,然后你与a通过b站产生了关联,然后a看的视频你也可能喜欢,然后就推给你了,你看到了推广后也大概率感兴趣然后你也点开了,然后关联预测准确+1。

这个帖子都没有视频链接啊,你这是图像识别了还是以前就产生了兴趣关联然后就推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