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接口终于实现大一统?统一个寂寞 !

楼主(2023-10-11):
【15过后,Type-C接口终于实现大一统?【赛博聊斋.番外】-哔哩哔哩】 https://b23.tv/HrJRbx2

网友:
借楼探讨个技术问题: 现在手机平均都在 几C 充电?

电池 wh 能量高了,用高功率快充可以理解;如果高功率都用来提升充电倍率,那电池还有寿命一说么

网友A:
1C = 1小时 ,前50%可以做 1.5C快充,应该还是安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C = 1小时 ,前50%可以做 1.5C快充,应该还是安全的,

手机电池受限于尺寸,基本到不了 10ah/3.7v,平板笔记本勉强能塞下这么大的电池。

结果在手机快充领域,看到了 150W 甚至 200W+ 的充电功率,宣传 15min 充满。
这样平均 4C 的倍率,电池都遥遥领先了么?

网友B:
只是实现了物理兼容,能插进去,能不能快充看协议。。。新买的IPAD是 type C 口,但随便拿根TYPE C线能充,但慢得可怜,只有用原配的线才能达到20多W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实现了物理兼容,能插进去,能不能快充看协议。。。新买的IPAD是 type C 口,但随便拿根TYPE C线能充, ...

苹果的Type-C线,里面有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苹果的Type-C线,里面有芯片?!

觉得肯定有,不然就充电功率不会差这么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觉得肯定有,不然就充电功率不会差这么远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aw411m7fk/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aw411m7fk/

还真是没有芯片,那充电功率差这么远是线材的原因了?

网友:
另一个240w的型号,有芯片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58411v7ep/

网友:
E-Marker芯片非苹果独有

USB Type-C应该是史上最乱的线缆,为了规范它们的功能和电气性能,USB-IF设定了一个硬件门槛:1、想支持5A大电流;2、想支持USB3.0或更高的传输速度;3、想支持视频输出功能,都需要E-Marker芯片的加持。

E-Marker的全称为“Electronically Marked Cable”,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USB Type-C线缆的电子身份标签,通过这颗芯片可以读取该线缆的各种属性,包括电源传输能力、数据传输能力、视频传输能力和ID等信息。
基于此,输出端(如充电头、笔记本)才能根据输出端连接的设备(如手机或显示器)调整匹配的电压/电流或音视频信号。

表2中的A、B线缆之所以不需要E-Marker,是因为它们仅需要通过3A电流,无需考虑视频输出能力,USB2.0的传输速度对线缆也没有特别的要求。
而C~M规格都绕不开1~3中的至少一项,所以都需要搭配E-Marker芯片用于输入/输出端设备的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实现了物理兼容,能插进去,能不能快充看协议。。。新买的IPAD是 type C 口,但随便拿根TYPE C线能充, ...

IPAD AIR用ThinkPad的口红电源和购买电源时配的Type-C的线,充电速度很快啊

网友:
快充就是动力电池,内阻小,电流大~理论是不伤电池的,

网友:
至少物理口统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实现了物理兼容,能插进去,能不能快充看协议。。。新买的IPAD是 type C 口,但随便拿根TYPE C线能充, ...

你需要用支持PD协议的充电头,ipad最大充电功率我记得是27W,不需要emark芯片支持也是可以的。

网友:
苹果12pm,一直用的5V1A的苹果充电头,2年了,电池健康度显示81%,8月份上海出差带的20W苹果快充,现在显示电池维修,电池健康那里只有77%了,一个月降了4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