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双11有啥洗碗机推荐么?

楼主(2023-10-11):
原来的嵌入式消毒柜宽度58CM,高度60CM,深度52CM。
想换一个5000以下的洗碗机了。

网友A:
建议稍微出点钱,把橱柜改一下,买个全尺寸的,13套这种的,可以洗锅的才能体现价值。如果只是消毒柜大小太难用了。
洗碗机都好用,会自动弹开的或者带热风吹干的优先吧。
我家里2000元的东芝13套(就是美的)用了7,8年了还好好地,洗的干干净净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稍微出点钱,把橱柜改一下,买个全尺寸的,13套这种的,可以洗锅的才能体现价值。如果只是消毒柜大小太 ...

2000,好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建议稍微出点钱,把橱柜改一下,买个全尺寸的,13套这种的,可以洗锅的才能体现价值。如果只是消毒柜大小太 ...

西门子的5年坏尼%玛好几回了!昨晚上又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的5年坏尼%玛好几回了!昨晚上又坏了!

电器有时候也看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0,好便宜。

刚看了下涨价好多,现在都是4-5k的节奏了,前几年买的时候美的一直都是基础款2000,高端的一点的款式3000.
西门子普通的也才3000多,现在是不得了了。

网友:
买大的。13套(现在叫12套),西门子的,16年到现在,基本上天天用。
看需求要不要快洗,还有能接受的烘干方式,性价比最高的是挑最便宜的基础功能款买(SN23E232TI、SJ235B01JC),最常用的功能就是强快洗。

网友:
对的,建议13套,能洗锅的才叫洗碗机,我也基本上只用强快洗+烘干。

网友D:
13套还是不够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3套还是不够大

的确,锅的用量还得控制,一餐只能用一口炒锅,一口汤锅,再来一个平底锅,再多可能不太好放了。
不过碗筷的用量可以随便用,尤其是配餐的时候盘子随便霍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的确,锅的用量还得控制,一餐只能用一口炒锅,一口汤锅,再来一个平底锅,再多可能不太好放了。
不过碗 ...

我家都是俩炒锅都用了,还有另外电压力锅炖汤,经常还有蒸菜、凉拌菜、水果
四菜一汤是最低配置,多的时候八菜一汤

网友: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的5年坏尼%玛好几回了!昨晚上又坏了!

我的也是西门子,不到2年也坏了一回,还好在保修期,看来西门子的洗碗机真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家都是俩炒锅都用了,还有另外电压力锅炖汤,经常还有蒸菜、凉拌菜、水果
四菜一汤是最低配置,多的时 ...

奢侈了,那得多个机器了。或者就是中途老老实实洗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奢侈了,那得多个机器了。或者就是中途老老实实洗锅

实际现在就是老实洗锅的……
而且俩炒锅还不一定够用的,有时候炒3个菜甚至4个菜的,中途必须洗锅的

洗碗机有一个好处,能让台面更整洁,不用摆那么多碗沥水等干
还有就是不伤手,手不用碰洗涤剂
最大的好处,就是我老公爱用
没洗碗机的时候,他是不洗碗的
自从有了洗碗机,洗碗就是他的本份了
最方便的洗碗方式,就是不用自己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稍微出点钱,把橱柜改一下,买个全尺寸的,13套这种的,可以洗锅的才能体现价值。如果只是消毒柜大小太 ...

这个真的还差点气,我用过,最后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