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IN10自带计算器取消科学计数显示方法,或者替代的exe推荐

楼主(2023-10-11):
如题,求WIN10自带计算器取消科学计数显示方法,或者替代的exe推荐,日常应用,还是习惯不要科学计数显示的,谢谢!

网友A:
把WINDOWS XP的计算器考出来用吧,个人觉得比后面的好用
帮你考了出来,点击下面链接下载

<记得用科学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WINDOWS XP的计算器考出来用吧,个人觉得比后面的好用
帮你考了出来,点击下面链接下载

这个超过4个digit一样的科学计数。

网友:
我也不喜欢科学计数显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超过4个digit一样的科学计数。

有F-E按钮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F-E按钮选择

win10上 按 F-E 没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WINDOWS XP的计算器考出来用吧,个人觉得比后面的好用
帮你考了出来,点击下面链接下载

感谢老哥上传,但是试了下,还是出现科学计数显示了~~

1/17000,目前用这个来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WINDOWS XP的计算器考出来用吧,个人觉得比后面的好用
帮你考了出来,点击下面链接下载

win10 的 计算结果可以选择文本并复制

win7的记得是不行的,只能强行复制,不能选择文本

网友D:
网页在线计算器吧哈哈哈
https://zaixianjisuanqi.bmcx.com/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哥上传,但是试了下,还是出现科学计数显示了~~

1/17000,目前用这个来测试的 ...

要到查看菜单里选择科学型,然后可使用计算器上的F-E按钮切换科学计数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到查看菜单里选择科学型,然后可使用计算器上的F-E按钮切换科学计数显示 ...

实测无效啊。。。。

网友:
从来都是用python的idle当计算器用... 比这种按钮式的计算器好用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页在线计算器吧哈哈哈
https://zaixianjisuanqi.bmcx.com/

看着也挺漂亮,怎么就没有类似的本地exe呢?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哥上传,但是试了下,还是出现科学计数显示了~~

1/17000,目前用这个来测试的 ...

兄弟算什么要那么多位都不够啊?希望是家里的MONE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算什么要那么多位都不够啊?希望是家里的MONEY!

主要除不尽的,就位数多,位数多就出来科学计数,影响我快速反应和读数了,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除不尽的,就位数多,位数多就出来科学计数,影响我快速反应和读数了,哈哈~~~ ...

哈哈哈,明白了,明白了。其实,习惯了你会发现科学计数方式更有益于专注有效数据的。另外可以试试EXCEL表,可能更好理解些,你也可以定义不同的数字表达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明白了,明白了。其实,习惯了你会发现科学计数方式更有益于专注有效数据的。另外可以试试EXCEL ...

习惯数0了,换算比如电容uf-nf-pf,时间s-ms-us-ns

网友E:
我家里办公室桌子上各有一个卡西欧计算器。

没有计算器的时候我就用excel,坚决不用Windows计算器、手机计算器app。

网友F:
有时也挺讨厌这种格式没法指定的,写个插件好了。

截取 XP 版本计算器显示窗,然后自己 %f 再显示:

win10 用的类太花,还没勾出数据来,仅支持 XP 计算器。运行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里办公室桌子上各有一个卡西欧计算器。

没有计算器的时候我就用excel,坚决不用Windows计算器、手机计 ...

大多数情况下,是看着电脑上的信息来计算的,如果用回实体计算器,视线要在电脑屏幕和实体计算器间来回切换,不觉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时也挺讨厌这种格式没法指定的,写个插件好了。

截取 XP 版本计算器显示窗,然后自己 %f 再显示:

…….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