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如何删除多元件多属性重叠中的room空间?

楼主(2023-10-11):
如图位置重叠了元件敷铜文本room等,其他都可以选中并按快捷键D删除,唯独room选中后却弹出编辑room对话框,无法删除。谢谢

网友A:
鼠标左键点击边框,shift+tab组合键,没选中继续按shift+tab组合键,直到选中,然后del键删除;

不过这种禁止覆铜的room不删也可以,留着做板也不影响;如果删掉下次修改覆铜这块就没有禁覆铜区了。

网友:
没遇到这种删不掉的情况;

不过您这Room Definition是布线规则,到布线规则中的“Room Definition”中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左键点击边框,shift+tab组合键,没选中继续按shift+tab组合键,直到选中,然后del键删除;

不过这种 ...

谢谢你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