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 小资源MCU上跑的GUI

楼主(2023-10-11):
有一个项目,求推荐一款合适的GUI
1,3.2寸TFT屏,320*240分辨率,SPI接口 驱动IC GC9306X
2. 蓝牙MCU 用于GUI的资源 36MHZ SPI DMA接口。flash 150K,ram 24K,freeRTOS。
3. GUI,单色背景,很少的图片。

目前的困惑是,一般至少要一个缓冲区 320*240*2byte=150K,显然这个肯定不够,
但是我看很多低端手表上面的主控蓝牙芯片的RAM也不是很大,他们跑的GUI还有滑动效果,相当的炫酷。

网友A:
150k是全缓冲了。
我用LVGL的480*320分辨率也只不过开了不到50k的buffer,跑简单效果也能刷到比较高的帧率。

网友:
好些gui库支持只用几行到几十行的缓冲区吧, 记得emwin, lvgl之类都可以?  以及看看arm-2d, 之前吹得挺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k是全缓冲了。
我用LVGL的480*320分辨率也只不过开了不到50k的buffer,跑简单效果也能刷到比较高的帧率 ...

LVGL可以不开全缓存,这样是如何做图像叠加的,先读取TFT驱动IC的存储做buffer?这样是不是速度慢了?

网友B:
UI界面结构简单的话,还是美工设计UI后切片,全部采用图片形式显示比较方便,显示效果好,占用资源也少。
外部SPI Flash直接通过DMA复制图片的显示数据到液晶的GRAM就行,不需要MCU缓存,反而刷新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UI界面结构简单的话,还是美工设计UI后切片,全部采用图片形式显示比较方便,显示效果好,占用资源也少。

将flash里面的内容直接复制到TFT  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存在背景混合的话 就实现不了。

只能使用在界面 元素切片化的场合。

网友C:
ARM-2D,赶紧去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ARM-2D,赶紧去试试吧

这个不知道移植到IAR是否方便。目标MCU 仅支持GCC和I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