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坛友可以供应POE交换机方案的吗?

楼主(2023-10-11):
如题,先要4口,8口的,要便宜的,外壳定制一个LOGO就可以了。100M。1000M的。
出口到东南亚的,长期合作。最好是在深圳。

网友A:
POE 容易出的问题太多了  建议不要找大学生或者 萌新以及没接触过POE的人来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POE 容易出的问题太多了  建议不要找大学生或者 萌新以及没接触过POE的人来设计 ...

那萌新,没接触过POE的人就永远无法进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E 容易出的问题太多了  建议不要找大学生或者 萌新以及没接触过POE的人来设计 ...

是的,我们是需要稳定量产的方案的。
长期有量。
有的请私信我哦。

网友B:
傻瓜POE交换机就是普通的交换芯片加PSE供电而已啊,但是注意插拔电源的冒火花,需要特殊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傻瓜POE交换机就是普通的交换芯片加PSE供电而已啊,但是注意插拔电源的冒火花,需要特殊处理 ...

对,监控用得多,少走一条电源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傻瓜POE交换机就是普通的交换芯片加PSE供电而已啊,但是注意插拔电源的冒火花,需要特殊处理 ...

你想简单了, 我作POE 作了很多款了 , 这其中的问题学问太多了

因为POE是供正压,断负压的,所以客户的机箱有时候 GND 和大地连接,都会形成回路 把板子烧了

除非是隔离电源的POE  ,但是隔离的POE 几乎没人搞。

网友:
POE供电坑最多的就是防浪涌设计, 一般新手会在MOS管的SOA栽跟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想简单了, 我作POE 作了很多款了 , 这其中的问题学问太多了

因为POE是供正压,断负压的,所以客户 ...

PSE供电和PD端,我也做了几款了,没有见烧过啊?你烧了是哪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SE供电和PD端,我也做了几款了,没有见烧过啊?你烧了是哪一部分

我设计了很多很多款,  做成网卡给不同的主机 用了的, 有些时候 是会遇到奇奇怪怪的问题

隐患确实有很多
比方说我之前帖子里提到过的,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问题按常规方案都会出现,  除非用隔离电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70659-1-1.html

网友:
像h3c用的什么方案啊?还有海康?我用的他们的poe交换机 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