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意阶RC电路的阶跃响应(或任意输入)如何计算?

楼主(2023-10-11):
多阶RC电路的阶跃响应该如何计算?假如有一个10阶的RC网络,如何计算一个阶跃信号输入后,任意节点在后续任意时间点上的响应值?

用Matlab吗?有没有办法用C语言直接用数值算法直接计算?

网友A:
本质上都是【基尔霍夫定律】下的方程组求解。

对于电容,引入 I=CdU/dt 即传导电流;对于电感,引入 U=LdI/dt 即感生电动势。

剩下的就是基尔霍夫定律下的方程组,只不过会从线性方程(组)升级成微分方程(组)。

-----------------------------------------------------

然后为了方便求解上述微分方程(组),在数学上才有了【拉普拉斯变换】、【傅里叶变换】等等方法。
你不用这些变换,在纯粹的时域也能求解,顶多是解的过程繁琐些。

MATLAB、SPICE 等仿真,也是干得这个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质上都是【基尔霍夫定律】下的方程组求解。

对于电容,引入 I=CdU/dt 即传导电流;对于电感,引入 U=LdI ...

这个我知道。不过当阶数一多,传输函数变成一大坨,对于响应的计算,变得不可能。

我的需求不是搞理论计算,是输入一个时间序列,获取RC网络上任意节点的响应的时间序列。
刚搜了下,好像是用有限差分法进行数值计算(Finite Difference Method)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不过当阶数一多,传输函数变成一大坨,对于响应的计算,变得不可能。

我的需求不是搞理论计 ...

这种数值方法有很多,一般都是离散化以后,用差分方程代替微分方程求解。

工程上基本都这么搞的,特定的参数只要结果的话,用 SPICE 就很好,没必要上 MATLAB 自己折腾方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数值方法有很多,一般都是离散化以后,用差分方程代替微分方程求解。

工程上基本都这么搞的,特定的 ...

是的,spice很好用。不过因为要设计软件,需要把它的那块拿到自己的软件内集成。

有免费的可以集成的spice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spice很好用。不过因为要设计软件,需要把它的那块拿到自己的软件内集成。

有免费的可以集成的spi ...

嵌入的 spice 啊,这个还真没接触过。

纯数学库倒是有不少,之前用过 gsl/mygsl 求解多项式,目测底层可以借用之。

网友:
需要源码么?可以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