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类似HDMI的连接器,需要40PIN以上

楼主(2023-10-12):
产品用到了这种连接线,走的是3.5G高速差分信号,传输距离1.5m
这种连接器不好用,想做成线缆,用成类似HDMI那种连接器,但HDMI的PIN数是不够的
请大家推荐一下类似HDMI的那种连接器,PIN数40~50即可

网友A:
用两个HDMI线绑一起就好了,便宜可靠。

网友:
一条不够就上两条

网友:
DP会不会好些。感觉可靠性比HDMI强。带宽也高。成本也低吧(不确定)

网友B:
用J30J插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HDMI线绑一起就好了,便宜可靠。

如果要拔插,两个容易插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拔插,两个容易插错

如果连接稳定性不是问题,可以用一个HDMI,一个DP,或者MiniHDMI等不同的线缆组合
我见过仪器上传其他信号有用两个HDMI的,就是线上有标记1号和2号。

网友:
你要不要服用成光纤啊
6类线?

网友D:
你看看液晶显示屏的那种.....我看密度挺高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液晶显示屏的那种.....我看密度挺高的了。

楼顶的图片,就是液晶屏上常用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J30J插头

J30J这种插头,感觉不适合高速信号,屏蔽比较差

网友:
3.5Gbps,1.5米还是HDMI2.0线靠谱;
无非是多用几条,用不同颜色的线/头,或者色环,打印套管标签区分开就行了;
通用接口与成品线材,选择又多; 好过小众又昂贵的。

网友:
相机线 Cable SDR  26P 比HDMI高档点儿。
8x SFF-8611  80pin 感觉这个机柜内用比较好点。
==编辑更改===
8611x4也行,刚好20对差分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