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极性的电压采集方案,采样芯片的负压供电怎么做?

楼主(2023-10-12):
我打算是ADM660或者MAX660来做,但是查询网上说此类芯片是电荷泵芯片,纹波有点大,是否会影响AD电压采集

网友A:
把双极性电压给个中点参考,转成单极性,再用普通的AD采样不更好些?

网友B:
要求低随便用就行
要求不是太高直接用频率高一些的正压转负压芯片 比如LT3467、TPS65130、 LT1931、TPS5430···
要求高先DCDC 再LDO这个是必须的

网友:
出售icl7550每只100W米元

网友:
用电荷泵再ld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双极性电压给个中点参考,转成单极性,再用普通的AD采样不更好些?

这个方法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双极性电压给个中点参考,转成单极性,再用普通的AD采样不更好些?

不共地,EMC大概率要打趴下

网友:
ads1256 也不用负电源

网友(2024-03-11):
引用 网友B:
要求低随便用就行
要求不是太高直接用频率高一些的正压转负压芯片 比如LT3467、TPS65130、 LT1931、TPS5430 ...

0.5元以下的 输出电流10ma就够  电压-5~ -10v sot-23封装有什么型号呢  外围元器件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