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800w 以内的电焊机? 可以焊接6分铁水管就行(5楼:测试通过)

楼主(2023-10-12):
我准备使用6分铁水管制作香蕉园的护栏。本来是使用铁丝扎,但为了防盗,我感觉焊接好一点。

我的户外电源额定输出220V 800W。 不知道有没有可以使用的800W电焊机?

网友:
那恐怕是做首饰的那种点焊机了,焊铁管不太可行

网友:
去买搭排山的二手钢管和扣件,拉去田里现场组装不更好?自己焊接多费劲

网友:
有便携气瓶提供的焊接, 不知道能不能搞定, 类似这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9#detail

楼主:
刚才测试了一下,结果竟然出乎意料:可以焊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测试了一下,结果竟然出乎意料:可以焊接!

怎么会?ZX7-200再怎么缩水,也不可能是1kw以下吧。。网上都写好几KW呢。插头都会发热的啊

难道电源限流降了输出电压,焊机照样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ZX7-200再怎么缩水,也不可能是1kw以下吧。。网上都写好几KW呢。插头都会发热的啊

难道电源限流 ...

我看最大功率1000瓦输出。

有时300-500w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