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哪里有TMS320F28027的学习例程?

楼主(2023-10-12):
如题,本来想着DSP和单片机一样简单,谁知道流程步骤还有网搜学习内容少的可怜。

网友A:
TI的Controlsuite里边有例程。

网友B:
这种垃圾单片机最好别碰。动不动就自发热闭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垃圾单片机最好别碰。动不动就自发热闭锁。

你真的了解这个单片吗?

网友C:
TMS320F28027 这么经典的单片机。。。广泛应用于工业 电力 是经过考验的一颗成熟物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的Controlsuite里边有例程。

好的,谢谢,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垃圾单片机最好别碰。动不动就自发热闭锁。

应该不会吧,大公司出的,流片要经过很多检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真的了解这个单片吗?

谢谢关注,您这个有点跑偏了,给我发几个例程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TMS320F28027 这么经典的单片机。。。广泛应用于工业 电力 是经过考验的一颗成熟物料 ...

谢谢,是的,很多地方都用到,但是问题是网搜例程都搜不到,不像STM32一搜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的Controlsuite里边有例程。

兄弟,这个里面有例程,但是是TMS28002X不是TMS2802X,是不是 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这个里面有例程,但是是TMS28002X不是TMS2802X,是不是 一样的?

不一样,28002x是新型号了。你得找10年前的controlsuite版本了,我目前电脑里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28002x是新型号了。你得找10年前的controlsuite版本了,我目前电脑里没有了。 ...

好的,谢谢,难怪说没有这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28002x是新型号了。你得找10年前的controlsuite版本了,我目前电脑里没有了。 ...

您好兄弟,能帮我看下吗?灯都点不亮。
#include "DSP28x_Projec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nt.h>

#define LED1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33

int main(void)
{

        EALLOW;//关闭写保护
        SysCtrlRegs.PCLKCR3.bit.GPIOINENCLK=1;//开启GPIO时钟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33 = 0;////控制指示灯闪烁使用普通IO口功能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33 = 1;////设置GPIO的方向为输出
        LED1=0;
        EDIS;///开启写保护

        while(1)
        {
            LED1=0;

        }

        return 0;
}能编译过,就是不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兄弟,能帮我看下吗?灯都点不亮。
#include "DSP28x_Project.h"
#include

我上传一份项目用的外设初始化文件,用到了EPWM,ADC,IO,ECAP,SCI等外设.供你参考

网友E:
D:\ti\c2000\C2000Ware_4_00_00_00\device_support\f2802x\examples\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上传一份项目用的外设初始化文件,用到了EPWM,ADC,IO,ECAP,SCI等外设.供你参考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D:\ti\c2000\C2000Ware_4_00_00_00\device_support\f2802x\examples\

谢谢,还真是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