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物业说只有产权车位才可以安充电桩,合法吗

楼主(2023-10-12):
刚提的插混,问物业是这样说,我看地下车位基本都是无产权的

网友A:
不合法,租赁的也可以申请安装

网友:
如果车位业主是物业或者楼盘开发商,业主不同意,应该不行吧?还是无产权车位是指防空车库的车位?

网友:
啥车位都能装。

网友:
网上找找和物业斗智斗勇的案例,看看行不行。

网友:
和物业搞好关系。才可能能装。

或者通过业委会投票。  让固定地方的车位按照  通用充电桩

网友:
可以装的,这是物业在作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合法,租赁的也可以申请安装

上海貌似最近改规则了,需要产权方出具同意书才能申请电表。逼着买车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海貌似最近改规则了,需要产权方出具同意书才能申请电表。逼着买车位。 ...

我们小区车位三十万一个,况且我还不是买的房子,车上还有一个16A插座转接头的慢充,可惜旁边也没插座

网友:
我们新小区更扯。有产权都装不了。

去年才交房的新小区,开发商卖车位的时候规划了一个区域是充电车位。

然后其他车位去安装,物业就说小区变电容量不足,不能新建充电桩。

后来的结果就是签一个承诺书,也就是如果因为安装了充电桩导致小区供电能力不足,就得一起平摊扩容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