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UBUNTU网络设置的问题。

楼主(2023-10-12):
如题,请看图:现在一直默认是第一个网络,想用第三个网络AUTO怎么设置?

网友A:
auto是一个名字叫auto的网络。。不排除是个wifi。

上面的wired才是真正的物理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auto是一个名字叫auto的网络。。不排除是个wifi。

上面的wired才是真正的物理网络。 ...

谢谢关注,我现在就想用这个无线,问题是这里不出来,帮我看看。只有这里出来,点一下才可以联网。

网友B:
1.不在信号范围内,         2.   5G频道,设备太老不支持5G?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不在信号范围内,         2.   5G频道,设备太老不支持5G?

谢谢,这个是虚拟机,我把那两个网络删了就可以了,这个是最笨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是虚拟机,我把那两个网络删了就可以了,这个是最笨办法。

虚拟机怎么可能用得了物理网卡。。  想啥呢。只能共享主机网络连接。

网友C:
虚拟机用啥无线.... 设置好桥接/NAT才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拟机怎么可能用得了物理网卡。。  想啥呢。只能共享主机网络连接。 ...

谢谢,共享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虚拟机用啥无线.... 设置好桥接/NAT才是正道

谢谢,默认就可以,我把其他网络设置删了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