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1-5M内的频率发生芯片,单片机可调频率,步进1K。

楼主(2023-10-12):
如题,产品性能需求,这个频率,要求可调,单片机调或电位器调都可以, 步进要小。多谢。

网友:
各种档次dds,或者普通模拟的多谢振荡器

楼主:
DDS确实可以,要性价比呀,目前所找到的DDS芯片,取得都比较难,

网友A:
要正弦波还是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9833了解一下

这个芯片确实可以,现在价格应该不便宜。
目前询到的价,都是20以上,没找到便宜的供应商,
能接受10块左右的成本。

网友:
lz先回答4楼问题, 你是要正弦波吗
正弦波考虑下P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正弦波还是方波?

不一定要求正弦波,方波都行,

网友C:
Si5351? 可以到150M的任意频率, 但是只能方波.
优信有AD9833, 25M时钟的DDS, 20多元吧

或者干脆用MCU的一组GPIO搭成R2R DAC, 软件实现DDS.
我试过把GD32F303超频到240M, 可以做到每10个时钟周期输出一个相位, 也就是24M的DDS时钟, 这样可以输出12M以下的任意波形了, 步进也可以到1Hz以下.
详见 https://zhuanlan.zhihu.com/p/532016402

网友C:
引用 网友C:
Si5351? 可以到150M的任意频率, 但是只能方波.
优信有AD9833, 25M时钟的DDS, 20多元吧

Si5351有国产山寨版, 杭州瑞盟的MS5351. 现在各种业余无线电制作普遍都用5351作为频率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i5351? 可以到150M的任意频率, 但是只能方波.
优信有AD9833, 25M时钟的DDS, 20多元吧

多谢提供参考意见,非常有用的建议,我跟我们软件讨论一下,我们步进不要求这么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i5351有国产山寨版, 杭州瑞盟的MS5351. 现在各种业余无线电制作普遍都用5351作为频率源了. ...

非常感谢,就选这颗,我们对精度要求不是非常高,这个足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