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任何一个PID都可以用运放搭成吗?

楼主(2023-10-14):
如题,看了很多PID控制,都可以用运放搭成,无论是电源还是温度控制,但是没见过三相三电平维也纳整流的用运放控制PID。

网友A:
只要能写出公式,确实可以用运放搭
但是运放搭的调参很麻烦,搞自整定或者自适应那更是没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能写出公式,确实可以用运放搭
但是运放搭的调参很麻烦,搞自整定或者自适应那更是没戏 ...

明白了,谢谢。

网友B:
理论上可以,但实际并非任何一个都可以。
运放搭的话,电路电容电阻和运放的Ib会是一个限制,制作一个时间常数特别大的RC会遇到困难,所以I和D是有限制的。
另外受限于运放的电压,信号电压范围也是有限制的。

而这两方面对程序来说,都不是个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可以,但实际并非任何一个都可以。
运放搭的话,电路电容电阻和运放的Ib会是一个限制,制作一个时间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