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方说”。。RTU转USB的转接头。。“,居然浪费了我一些脑筋

楼主(2023-10-14):
因为买了某家公司一个组件,需要对方指导使用方法,
对方建了一个群,主要是我同事和对方沟通,
沟通时,我刚好也在看,当对方说到”。。RTU转USB的转接头。。“,
引起了我极大的注意,我居然没看懂对方说的是什么东西(虽然心里猜是usb转485)

后来对方拿那个玩意来现场了,证实我心里那个想法。
我能说一声:”操,某些90后吗“

网友:
华为口异曲同工?

网友A:
这RTU用的什么物理接口?5.08的拧线绿色端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RTU用的什么物理接口?5.08的拧线绿色端子吗

我好奇地问一下,你说的RTU或你理解的RTU是什么东西?
说明一下:我买了对方公司的一个电动夹爪(买的时候知道它是支持485通讯的控制方式)

网友:
感觉是个USB的网卡?

楼主:
实际上是usb转485,利用了RJ45这个接口引线出来,
我第一次见这种做法,感觉有点别扭。

我更不习惯他们那边技术员对于那个RTU术语在表达上的使用。

楼主:
在淘宝上找了一下usb转485(RJ45接口的),
能找到卖这种产品的商家,这东西应当为了是方便工控领域的工程师设计的。

网友:
跟是不是90后没关系,80后和老头子也有这样的,
不是一个圈子的人,在不同的习惯和背景下,不同领域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和鄙视链是常见的现象。
他们所用和所学之物是另一个领域的产出,对他们来说是原子的,不可再分解的,或者对他们来说不需要再细分,所以可能存在着一些混淆概念的误解和习惯用语。手机方面不是也有奇怪的用语吗,什么安卓口什么口的。
他们是技术工作者,但实际上在这里是用户,所以没必要期望太高。不过为避免某一天酿成大祸,还是得耐心的让用户尝试学会必要的准确描述和表达。

网友B:
一些变频器,串口对外确实用的就是RJ45接口,其实就是个串口。
不过RTU这个表达方式确实有问题,因为RTU是modbus里面的表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好奇地问一下,你说的RTU或你理解的RTU是什么东西?
说明一下:我买了对方公司的一个电动夹爪(买的时 ...

滥用RJ45物理接口…

网友:
就像修手机的到现在都把eMMC叫做字库……

网友:
还有滥用USB物理口的,看着是USB口,实际上里面是232接口

网友:
汇川的伺服,也是用了rj45. 里面有232.485.can . 而且一台驱动有两个rj端口,内部并联。用其他线真的费事。

网友:
RJ45常用的那4根线,如何接485,485只有AB。

RTU(远程终端单元),英文全称Remote Terminal Unit, 是一个东西。你这个事情正确的说法是RTU的USB转接模块。

网友:
就是485转USB的意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些变频器,串口对外确实用的就是RJ45接口,其实就是个串口。
不过RTU这个表达方式确实有问题,因为RTU是m ...

RTU不是专用表达方式吧

网友:
这不就是交换机上的console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