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家庭作坊昨晚烘培的PCBA【阿莫推荐:三星手机拍摄的惊艳效果,77楼有阿莫专业相机的拍摄】)

楼主(2023-10-14):
我有极小批量的需求,没法发SMT,感觉要邮寄料什么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一直都是坚定走家庭作坊路线。

看了论坛很多帖子,买了几块钱的铁板烧,和几百块的铁板烧,目前水平基本稳定在这样。有的板子能做到完全没有连锡,有的板子有两三处连锡,我每片板子都要肉眼AOI。

请大佬们看看我这样做是质量挺好的,还是有什么隐患。说实话我觉得面上看看是挺不错,但是到底比起专业的过炉和温度曲线,我心里是没底的,我也没有长年从业经验,没有底气。

如下图是使用维修佬无铅高温锡在270℃下铁板烧20~30秒左右(没计时过,估计值)完成的。

前四张图是三星S22U拍的,后三张是显微镜下拍的。

网友:
感觉烧的挺牛逼的

网友A:
经鉴定,是跑过来炫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鉴定,是跑过来炫耀的

这真没有。

如果你觉得有炫耀成分,那是我装逼惯了不经意流露出来的。

我这样烧烤效率很低的,而且得自己闻那股烟味,我都是开着门窗烤。

最可怕的是我已经慢慢习惯那个烟味所以不会像开始那样刻意避开了。

网友:
这水平杠杠的,

楼主:
谢谢肯定。

就是锡膏量很难控制,我都是用小钢片的,手上动作稳不稳决定锡膏量多少、连不连锡。

楼主:
谢谢大佬肯定。

这个锡膏我觉得烤完了确实没必要洗板。上面最显眼的反而是我不戴手套拿来拿去的指印。

网友B:
看着焊的很漂亮,不搞曲线怕不怕温度变化太快零件应力损伤

网友C:
很好很漂亮,是怎样刷锡膏和帖元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焊的很漂亮,不搞曲线怕不怕温度变化太快零件应力损伤

怕啊。最怕有内伤但是我不知道了。

但是我又想,如果用手焊,那电烙铁加热更快了,应力损伤的可能性也没有降低啊。
因为一是我用电烙铁我温度一般是300度以上的,比铁板烧的270度更高,二是铁板烧至少是烫的背面,隔着一层板子,元器件受热比用电烙铁直接烫要慢。

两害相较取其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真没有。

如果你觉得有炫耀成分,那是我装逼惯了不经意流露出来的。

至少要放在窗口用个抽烟机抽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很漂亮,是怎样刷锡膏和帖元件的?

我是做一个比PCB大一圈的钢片,用小刮片(宽2、3cm)刮锡膏。

小钢片和PCB之间我靠胶带辅助以废弃PCB做固定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要放在窗口用个抽烟机抽出去

嗯嗯。。。实施起来有点麻烦。

不过你提醒我了,最近天气这么好,我干脆到阳台上烤。

网友D:
铁板烧现在有支持温度曲线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铁板烧现在有支持温度曲线的版本

哦哦,我搜索看看。

我现在这个铁板烧的铝板很厚实(12mm厚),所以应该热容很大,提温慢腾腾的,用完后它自然冷却也很慢。我觉得它这种设计难以改造成支持温度曲线的。

网友:
我个人觉得挺好的。

网友:
这个效果非常好,要是再弄个真空泵抽真空,那就完美了。

网友:
水平不错。
自己烧就是有点费眼睛,有空气污染,要做好排风措施

网友E:
我?,可以开门做生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可以开门做生意了。

哈哈,谢谢老大肯定!

不过铁板烧烧得好,不如三星手机拍照加分好!

网友F:
担心温度曲线问题可以再搞一个铁板烧,设置150度,做预热。并排放置然后推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担心温度曲线问题可以再搞一个铁板烧,设置150度,做预热。并排放置然后推过去 ...

嗯,也这样想过,这样的好处是不大影响操作效率。

网友:
铁板烧搞到这么好。有水平

网友:
推荐一个加热台啊

网友G:
可以接单了。压力给到嘉立创

楼主:
我用的是淘宝上买的叫“兰拔万”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接单了。压力给到嘉立创

那没法比,我猜嘉立创抛的料也比我用过的多啊

网友:
元件是手工放置?

楼主:
是的。

你想夸怎么这么正是吗?小件都是加热时在焊锡表面张力作用下自动回正的。

大件是因为认真摆了,摆的正。因为随便摆的话,尤其时0.5间距的FFC和LQFP,如果歪比较多很容易连锡。

网友H:
竟然没有看到锡珠,手艺够牛

网友:
赞楼主,水平杠杠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竟然没有看到锡珠,手艺够牛

显微镜下还是有不少锡珠的。我每次自己弄也是,这个怎么清除?用刷子刷还是?

网友:
咋做到的,用的啥设备,详细说说呗。

网友:
非常漂亮了。刷膏一定要好。

网友J:
嘉立创做2片,这种规模需要800-1000块钱

你在家1人搞半天500块钱成本吧。一旦超过2片就要发嘉立创做了

网友K:
我忽然想到一个事情,背面怎么办

网友:
用烤箱更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J:
嘉立创做2片,这种规模需要800-1000块钱

你在家1人搞半天500块钱成本吧。一旦超过2片就要发嘉立创做了 ...

自己搞,很多人就认为不要成本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显微镜下还是有不少锡珠的。我每次自己弄也是,这个怎么清除?用刷子刷还是? ...

如果锡珠太小可以忽略,少量肉眼可见的话可用用无尘布沾点洗板水清理(因为含有助焊剂,粘结在板上)。解决办法一般是从贴片生产过程控制,一是选用好锡膏,刮三到五次后用无尘布沾洗板水擦拭钢网底部,二是用炉温曲线控制,我从贴片厂了解到的就这两点,可能还有其它辅助方法避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锡珠太小可以忽略,少量肉眼可见的话可用用无尘布沾点洗板水清理(因为含有助焊剂,粘结在板上)。解 ...

还有钢网的焊盘要开防锡珠凹槽,但是我不太管那个,有时候开钢网的人会主动帮我加上。

我确实不太能感受到锡珠带来的麻烦,不太多,有个别的检查焊接质量时顺手就弄掉了。太小的我不知道是多小,肉眼不大看得见那么小吗?总之我肉眼能看到的不多。可能还是锡膏的缘故吧,和我操作方法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忽然想到一个事情,背面怎么办

我这样只能做单面的。也有背面有件的板子,那时候我就只能手焊背面的了。

我这种初级用户暂时还没有双面密密麻麻元件的情况,我也在尽力避免。

网友K:
放着整个背面不能有器件是我坚决不能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嘉立创做2片,这种规模需要800-1000块钱

你在家1人搞半天500块钱成本吧。一旦超过2片就要发嘉立创做了 ...

小件我可以用桌面式贴片机上件的,0402、0603、SOT-23(3/5/6)等封装的常用件我用机器贴。

机器上不换料,装上的都是对我所有板子来说最常用的料。

但是对具体板子只能用到其中部分料位,不过从数量上来说也能机贴大部分了。
比如主贴那个PCB,料51种180颗,其中机器上有的是其中22种144颗,还剩下29种36颗就手工取料手工贴。

这36颗有两种情况:
(1)有一些封装适合机贴的,比如0603、0805的阻容就有四五种,还有sot23、sop-8的,sma/smb的,但是都是用量不大比如一个板上只有几颗甚至1颗,比起换料,我觉得还不如镊子放一下简单。这种简单的我手放1分钟也有50到60颗料的速度吧。
(2)另有一些大块头的或pitch比较小的,我觉得机器也难以放的准,或价格比较高的也不可能买一盘,所以也是手贴。这种手放估计一分钟也就能放10个顶多了。

所以以20片板子计算,这36*20=720颗料放上去并没有多难。具体时间没计时算过,但是下班后吃完饭8点钟开始加工,到11点之前,加上一个副手帮忙,这种板子一晚上搞个20片,我搞过几次这种活了,连焊带检查修理无压力,谈笑风生吧。

在买机器之前也干过,全靠手贴,这样的板子我和副手一晚上稍微再加加班也能搞10片,但是良率偏低,后面检查维修的时间要多一些。手贴对眼睛极其不友好,不可持续,这是我后来买贴片机的直接、根本原因。

我对这种桌面贴片机心理期望也不高,如你所说的外委价格,这个机器只要能帮我干个几十次我就能回本了,没指望它能用十年八年的。
况且外委的话部分活还是要我干,比如挑料邮寄,回来后QC和维修,而且为了方便,大概率料也要尽量都用它家的,最最不能接受的是,要等。

我现在基本都是样板回来后当晚就贴好了,第二天上午上电、写三五行代码测一下基本功能,下午就直接交给研发进一步写代码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放着整个背面不能有器件是我坚决不能接受的。

我做的板子目前最大规模的也就400个件,而且还都是0603起步的,你们搞那种牛逼的板子肯定不能用这种方法做的。

我的理想就是有一天也可以像你们大牛一样画那种板子。我对密密麻麻的PCBA有一种天然的向往,看别人的这种作品都爱不释手。

网友:
楼主这手艺这速度,太牛了
PCB 设计得这么好看,样板和小批量搞得如此流畅,太羡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钢网的焊盘要开防锡珠凹槽,但是我不太管那个,有时候开钢网的人会主动帮我加上。

我确实不太能感受 ...

从你拍的照片来看,我觉得挺好的,看不到那种很明显的锡珠,另外毕竟是做样板,比手焊好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真没有。

如果你觉得有炫耀成分,那是我装逼惯了不经意流露出来的。

刷锡膏,摆元件??
上次手工焊,几百个电阻和LED,要人老命,累死

网友E:
照片拍摄得非常好,真的逼近单反了。

请楼主介绍一下手机、拍摄使用的照明和环境布置、使用的拍摄参数等,让大家学习。

注:后面三张特写图,明显的光线不足,导致照片失去锐度,可以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照片拍摄得非常好,真的逼近单反了。

请楼主介绍一下手机、拍摄使用的照明和环境布置、使用的拍摄参数等, ...

就是昨天早上放在桌子上拍的,当时光线还不太亮,因为有点阴天,如果今天拍应该还会更清楚。

我觉得三星手机拍照就是这样啊,你的手机拍出来只会比我的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昨天早上放在桌子上拍的,当时光线还不太亮,因为有点阴天,如果今天拍应该还会更清楚。

我觉得三星 ...

那你是S22U ?  使用的是自然光?

那么最后三张图的问题找到了,使用S23U 的10倍光学变焦+足够光线,就能大幅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照片拍摄得非常好,真的逼近单反了。

请楼主介绍一下手机、拍摄使用的照明和环境布置、使用的拍摄参数等, ...

莫站眼睛真毒,后面三张是用几百块钱的“7寸超高清1200万带屏数码电子显微镜”拍摄的啊,除了微距,其他肯定不能和三星galaxy s22 ultra比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莫站眼睛真毒,后面三张是用几百块钱的“7寸超高清1200万带屏数码电子显微镜”拍摄的啊,除了微距,其他 ...

你的什么手机?不是S22U ?

你前面几张照片,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比如你后面三张使用了电子显微镜,这个就不是三星手机的功劳,你应该说出来,免得误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什么手机?不是S22U ?

主贴里写了的

网友J:
最后三张的确很不错的微距效果,我拿iPhone14 pro拍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最后三张的确很不错的微距效果,我拿iPhone14 pro拍不出来

iPhone15 也拍不出,iPhone 15 也只有5倍光学变焦。

三星S23U是10倍

网友K:
有光箱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K:
有光箱吗

看前面几张,感觉光线很纯净,不像自然光。

但楼主说是自然光拍摄,这能说,三星真厉害!

网友:
LC开源有那种带曲线的铁板烧,楼主可以diy一个,之前我做过一个,吃灰了,主要是不会刷锡膏,楼主能不能详细说说,有图片最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E:
看前面几张,感觉光线很纯净,不像自然光。

但楼主说是自然光拍摄,这能说,三星真厉害! ...

景深很长,不像是大光圈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景深很长,不像是大光圈照的

那是因为S22u 有3倍和10倍光学变焦,使用长焦距拍摄。

网友:
效果杠杠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的。

你想夸怎么这么正是吗?小件都是加热时在焊锡表面张力作用下自动回正的。

我做封装的时候专门在单独的一层做了器件的外框,按照器件的实际大小做的。然后只加工这一层,就像钢网一样,叠在刷好锡膏的pcb上。往每个格子里放器件,这样比裸板放要准确一点,只要放到坑里基本上位置就对了。
不过实际上没操作过。少的就自己焊了,多的直接SMT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锡珠太小可以忽略,少量肉眼可见的话可用用无尘布沾点洗板水清理(因为含有助焊剂,粘结在板上)。解 ...

嗯嗯,还是和锡膏以及工艺有关。人工的话也只能洗板水多刷刷洗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放着整个背面不能有器件是我坚决不能接受的。

之前画板子就是尽量避免双面贴片,否则需要加一道点胶工艺再贴另一面,需要加费用。
能省则省,单面调试的时候也麻烦,有时候需要两面测试。
不过对于密度高的,必须双面,都是尽量少量在背面,点胶少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做封装的时候专门在单独的一层做了器件的外框,按照器件的实际大小做的。然后只加工这一层,就像钢网一 ...

"然后只加工这一层“,是指做一张特殊的钢网吗?

这个做法很有启发性啊,我要实践一下。

网友:
双面贴必须要用胶吗,二十几年前我们做对讲机,0603阻容起步,贴片电感大多1008,都是线艺的很重,板子上器件密度也较大,生产设备一开始特简陋,一水手工贴的,根本就没有贴片机,还不是也生产了。干了好几年才买了贴片机和多温区的炉子。我只是一直都觉得想干总会有办法的,人的价值只有在有困难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那个时候电路板真的挺贵的,四层板还好多地方要镀银,说实话连造电路板的心都有了。当然了最后没坚持下去是因为对讲机变得越来越便宜,当发现0中频出现的时候就开始收手了。为了便宜牺牲性能就会导致许多该经历的过程无法经历,从而导致急功近利。

网友I:
引用 楼主:
"然后只加工这一层“,是指做一张特殊的钢网吗?

这个做法很有启发性啊,我要实践一下。 ...

不过有一点,就是刷了锡膏再盖这个,可能锡膏会溢出。
再就是如果封装足够大的话可以不做成钢网,直接做成pcb,比钢网便宜。

网友L:
样板也需要开钢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过有一点,就是刷了锡膏再盖这个,可能锡膏会溢出。
再就是如果封装足够大的话可以不做成钢网,直接做 ...

那把背面多点粘贴厚胶带把这个钢网垫起来一点,钢网0.1厚或稍多点,粘0.5的胶带也不影响定位吧。

不过改了钢网后看不到PCB,找位置可能要慢点。要不就先在钢网上做好标记。

我要试试,再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样板也需要开钢网吗?

我大部分时候都开的,多花点钱,但是提高效率,综合下来也没有怎么浪费。

网友:
铁板烧烧的过程非常解压

刷的过程非常依靠技巧,楼主这么厉害很不错了。

焊锡烟 还是少闻吧,做好通风

网友:
人肉放的元件?

网友K:
启奏楼主,我买了一个,不好玩。我有一个打火机大小的多层板试了一下,元件面就鼓了起来不过双面板似乎没事,我感觉还是应该用炉子,这个东西决定今后用来煮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启奏楼主,我买了一个,不好玩。我有一个打火机大小的多层板试了一下,元件面就鼓了起来不过双面板似乎没事 ...

PCB弯曲?我发的图是10cm大小的4层板,没有鼓起的问题啊。双面板我搞的更多了。

网友E:
看看我使用专业相机拍摄的:

实拍HP/Agilent 34401A内部图 (60张图片)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02881

这可能是手机拍摄永远达不到的高度 ???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我使用专业相机拍摄的:

实拍HP/Agilent 34401A内部图 (60张图片)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刚才看这贴看不到图还觉得很遗憾,这会儿就修复了啊!

等我能做出好作品我就用单反拍上来装逼。

网友:
就清晰度来说还可以了,但曝光调太大了,眼睛看着比较累。阿莫专业设备拍出来的就很舒服。

网友M:
佩服,很好奇那个emmc那么密的BGA如何搞定的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才看这贴看不到图还觉得很遗憾,这会儿就修复了啊!

等我能做出好作品我就用单反拍上来装逼。 ...

我打赌你就算使用单反,也拍摄不出我的效果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打赌你就算使用单反,也拍摄不出我的效果 ??

我仔细看看你拍的。如果我能拍出你就请我吃生炒鸡?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佩服,很好奇那个emmc那么密的BGA如何搞定的啊

焊盘上薄薄涂一层BGA焊油,然后把emmc对准放上去,然后就铁板烧啊。

烧的时候心里念叨一些随便什么祈福的话语,或有裨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仔细看看你拍的。如果我能拍出你就请我吃生炒鸡?

你想拍出我这种质感与灰度,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拍出来再说。

网友M:
引用 楼主:
焊盘上薄薄涂一层BGA焊油,然后把emmc对准放上去,然后就铁板烧啊。

烧的时候心里念叨一些随便什么祈福 ...

PCB上不需要再加钢网涂锡膏了是吗?只使用BGA焊油。有BGA焊油品牌推荐嘛?

楼主:
引用 网友M:
PCB上不需要再加钢网涂锡膏了是吗?只使用BGA焊油。有BGA焊油品牌推荐嘛? ...

我用的是AMTECH蓝瓶559(TPF)助焊膏。

钢网是开了BGA的,我认为需要刮锡膏上去,但是:
(1)帮我焊接的助手认为不需要,而且前面焊过6、7片都没有问题;
(2)人家搞维修的也是植球后直接吹上去,焊盘没有上锡的。

所以PCB上没刮锡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AMTECH蓝瓶559(TPF)助焊膏。

谢谢,对于BGA一直胆怯,有机会我也尝试尝试。

网友N:
smt工艺没管控好吗?有爆珠

楼主:
引用 网友N:
smt工艺没管控好吗?有爆珠

哪个位置?(第几张图的哪个地方跟我说说)

爆珠,名词都是第一次听说,不用说管控好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哪个位置?(第几张图的哪个地方跟我说说)

爆珠,名词都是第一次听说,不用说管控好了。 ...

锡珠,一半是锡太多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J:
锡珠,一半是锡太多导致

嗯嗯。谢谢。烧的时候有时候都能看到形成一颗珠子的过程。

照片里这板子用的钢网已经是0.1厚的了,锡膏层开窗我也缩小过了的,我感觉得到smt论坛上看看别人生产的设计标准了。

网友O:
我也是同款手机,为啥拍不了微距

网友:
目测,PCBA加工质量还不错
量不大,主要BGA封装的焊接 没问题就行,其它器件的焊接 即使有点小问题,修复也简单。总比全手工焊接的省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O:
我也是同款手机,为啥拍不了微距

使用10倍光学变焦。离开物体大概30cm才能对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使用10倍光学变焦。离开物体大概30cm才能对焦。

会抖出天际

网友E:
有光学防抖,效果很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光学防抖,效果很明显。

刚试了以下,不用三脚架,根本稳不住,帕金森前期

网友:
引用 网友M:
PCB上不需要再加钢网涂锡膏了是吗?只使用BGA焊油。有BGA焊油品牌推荐嘛? ...

emmc焊接简单的,焊盘一定得平整,均匀抹上bfa焊油,(维修佬那种就可以了),芯片务必对齐丝印,不对齐容易连锡,风枪大口380℃吹,30秒左右镊子轻轻拨动芯片看看是否回位。

网友P: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肯定。

这个锡膏我觉得烤完了确实没必要洗板。上面最显眼的反而是我不戴手套拿来拿去的指印。 ...

你好,锡膏用的那个牌子?
加热台用的那个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好,锡膏用的那个牌子?
加热台用的那个型号的?

维修佬锡膏&兰拔万加热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维修佬锡膏&兰拔万加热台

多谢,我现在也是维修佬的,感觉比较好用,价格贵点。

网友:
这样做小批量完全没问题;

并且铁板烧焊接bga芯片也是so easy;

唯一的问题就是,人工锡膏、人工贴片、人工排烟很烦

网友:
看看你焊锡膏的融化温度,铁板烧温度别太高就行

网友Q:
引用 楼主:
维修佬锡膏&兰拔万加热台

你这是什么设计这么土豪,居然全部用595做静态显示。
扫描显示节约几个芯片不好吗?

网友R:
引用 网友Q:
你这是什么设计这么土豪,居然全部用595做静态显示。
扫描显示节约几个芯片不好吗? ...

        量少的东西,电路板上芯片一定要多,脚越多那种越好,封装能用DFN,绝不用SOP,这样看起来才有技术含量,才能要得起价格,

客户一看这么复杂的板子,划算;

        量大的板子,客户都已经货比N家了,都比工程师还懂方案,知道那家芯片有BUG,哪个供应商PCB只要200一平,你多用个电容都能

给你分析出来是多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量少的东西,电路板上芯片一定要多,脚越多那种越好,封装能用DFN,绝不用SOP,这样看起来才有技 ...

这对我来说都太复杂了,毕竟我都算不上业内人士。我的头脑很简单,那就是怎么逼格高怎么来,反正我就是玩票装逼的。

在本坛能被你们这么多专业人士发现马脚我并不脸红,因为在我的圈子里他们会觉得我很牛逼。

补充:静态显示对眼睛好(参考本坛讨论台灯相关帖子)

网友S(2023-11-17):
自己贴片,能不能搞个自己照射红外线的设备?查看BGA的贴片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S:
自己贴片,能不能搞个自己照射红外线的设备?查看BGA的贴片效果

红外线的能看到BGA贴片效果?怎么看呢?

我没有红外线的设备,我很感兴趣怎么看BGA,这是我最担心的一个问题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外线的能看到BGA贴片效果?怎么看呢?

我没有红外线的设备,我很感兴趣怎么看BGA,这是我最担心的一个 ...

我也不知道,反正每次贴片完如果有问题,会返厂照红外检测,具体的设备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