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B模块,连好电信平台后,如何让可以收收到平台数据

楼主(2023-10-14):
如题
NB通过LWM2M协议.连接到平台,
平台发数据给模组, 如何让他可以实时接收到呢? 或者延迟一下也可以..

网友:
要让模块工作在drx模式

网友:
这个要相应的数据卡的,各类型数据卡的时间参数设置和模式不一样

网友:
模块不进入PSM模式,就可以实时接收;如果已经进入了PSM模式,就要等它下次醒来之后才能接收。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
那就就是2点: 模块DRX模式
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
那就就是2点: 模块DRX模式
卡的问题

传张图给你吧,三家的NB有如下的APN可以选择,运营商或者是卡商开卡的时候设置好。根据你不同的场景选择对应的APN。另外多说一句你这种需要实时响应的设备最好不要用NB,直接用4G然后走MQTT或者直接TCP直连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