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DSP点灯3天了,没点亮,难道我姿势不对?

楼主(2023-10-14):
如题:TMS28027的芯片。低电平点亮,想着搞单片机也很多年了,最后才知道,这DSP真难玩。
#include "DSP28x_Projec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nt.h>

#define LED1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33

int main(void)
{

        EALLOW;//关闭写保护
        SysCtrlRegs.PCLKCR3.bit.GPIOINENCLK=1;//开启GPIO时钟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33 = 0;////控制指示灯闪烁使用普通IO口功能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33 = 1;////设置GPIO的方向为输出
        LED1=0;
        EDIS;///开启写保护

        while(1)
        {
            LED1=0;

        }

        return 0;
}

网友A:
ti的DSP如果不是垃圾,单片机这么大的市场,怎么会被ST和ST兼容给吃掉了。

ti的DSP玩过就会觉得反人类,当初拿着例程跑个灯,芯片都莫名其妙发烫自锁,等它凉了才可能继续用。

包括TMS320F28335 和 TMS320F28027

现在估计没什么人用了吧。

网友B:
新唐单片机也很好用
尤其是现在的M480 M467系列
用了之后 你会感觉过于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的DSP如果不是垃圾,单片机这么大的市场,怎么会被ST和ST兼容给吃掉了。

ti的DSP玩过就会觉得反人类,当 ...

电动汽车充电桩的现在应该80%都是TI的DSP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唐单片机也很好用
尤其是现在的M480 M467系列
用了之后 你会感觉过于简单 ...

谢谢,不是一回事,想做充电桩电源,一拆开,都是TMS32F系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ti的DSP如果不是垃圾,单片机这么大的市场,怎么会被ST和ST兼容给吃掉了。

ti的DSP玩过就会觉得反人类,当 ...

并没有取代掉,电机驱动和数字电源还是用TI的很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ti的DSP如果不是垃圾,单片机这么大的市场,怎么会被ST和ST兼容给吃掉了。

ti的DSP玩过就会觉得反人类,当 ...

你快算了吧,你知道传统电源行业和新能源行业用了多少28035和28027吗?像你这样在论坛上今天喷这颗芯片垃圾明天喷那个芯片垃圾的已经好几年不出一个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快算了吧,你知道传统电源行业和新能源行业用了多少28035和28027吗?像你这样在论坛上今天喷这颗芯片垃 ...

你这么牛,你快帮帮楼主

网友E:
这个系列的 dsp 最操蛋的是不支持 char 和 unsigned char

你定义一个 uint8_t,实际占 2 字节,几乎导致所有其它 mcu 的一些通用代码都不通用

网友F:
好用的很就是太贵,比STM32稳定好用,IDE还NB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没有取代掉,电机驱动和数字电源还是用TI的很多的

数字电源还是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牛,你快帮帮楼主

搞定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系列的 dsp 最操蛋的是不支持 char 和 unsigned char

你定义一个 uint8_t,实际占 2 字节,几乎导致所 ...

不通用太多,没办法,有的还真的要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用的很就是太贵,比STM32稳定好用,IDE还NB

应该有自身的优点,否则ST的就代替了。

楼主:
已经点亮了。

网友G:
DSP是用来处理数据的,不是用来点灯的,DSP点的灯并不比MCS-51的灯更加绚烂。

嘘,别相信!
DSP就是用来点灯的,往往点亮后,就扔去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DSP是用来处理数据的,不是用来点灯的,DSP点的灯并不比MCS-51的灯更加绚烂。

先点灯再深入,就和HELLIWORD一样。灯搞不亮,那复杂的数据更处理不好。不过没想到点个灯 要那么多函数,51的一句话就可以。

网友H:
楼主加油啊。我dsp和fpga都成功亮灯。还自己做了板子。但是真的如dellric所说,点亮了就吃灰了。~现在板子都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加油啊。我dsp和fpga都成功亮灯。还自己做了板子。但是真的如dellric所说,点亮了就吃灰了。~现在板子 ...

所以我一开始就没有板子,用仿真。 这样就不吃灰了,不过这个DSP编译环境超级变态,稍不注意就不过,而且文件太多,点一个灯要几十个文件。搞个几次编译不过,自然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一开始就没有板子,用仿真。 这样就不吃灰了,不过这个DSP编译环境超级变态,稍不注意就不 ...

人生无难事,只要肯放弃

网友I:
引用 网友A:
ti的DSP如果不是垃圾,单片机这么大的市场,怎么会被ST和ST兼容给吃掉了。

ti的DSP玩过就会觉得反人类,当 ...

劣币驱逐良币啊,ST在 microchip, ti,nxp这些芯片面前,如果比价格低,估计比不过

但是比性能,ST其实就是渣渣

网友:
引用 网友I:
劣币驱逐良币啊,ST在 microchip, ti,nxp这些芯片面前,如果比价格低,估计比不过

但是比性能,ST其实就 ...

F1是渣渣,F4以上还行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A:
ti的DSP如果不是垃圾,单片机这么大的市场,怎么会被ST和ST兼容给吃掉了。

ti的DSP玩过就会觉得反人类,当 ...

快别说没人用了,疫情期间38377D涨到了一片两千块钱,真是一把辛酸泪啊,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备了一年的量,想着怎么都能熬过去了,没想到其他片子价格都回来的差不多了,就DSP涨到天际

网友:
引用 网友J:
快别说没人用了,疫情期间38377D涨到了一片两千块钱,真是一把辛酸泪啊,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备了一年的量 ...

这人跟TI有仇的. 哈哈.  一天看到2个帖子他在吐槽TI芯片是垃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