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手头MEGA88有没问题

楼主(2023-10-14):
手头有些MEGA88PA,3.3V下,DRAGON不能识别,5V正常,CKOUT不管勾选不勾选,晶振两脚电压(5V电源时,晶振两脚电压分别为0.7V多和0.5V左右)不变,觉得芯片有问题,不敢肯定,求鉴定

网友:
是不是就是普通MEGA88的5V芯片,不是可以低压使用的芯片

网友:
比对一下熔丝和ID的差异

网友:
正常有四个版本: m88, m88v, m88a, m88pa.

其中熔丝位能区分出 m88pa (1E 93 0F),其余是(1E 93 0A);
ADMUX 寄存器能区分出 m88,当 MUX[3:0]=8 时不能测温的是 m88,能测温的是 m88v/a/pa;
至于怎么区分 m88v 和 m88a,这两个就是性能差异,v 偏低速低功耗,a 偏均衡.

楼主需要鉴别 m88pa,直接熔丝看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