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铅喷锡板手工焊接焊点,似乎比无铅喷锡板要好看很多

楼主(2023-10-14):
有铅喷锡的PCB + 无铅焊锡丝,焊点白的,光线反射率很低,看起来很好看,爬锡能力也更好。

无铅喷锡的PCB+ 无铅焊锡丝,焊点偏亮,光线反射率很高,爬锡能力弱一些。

是不是这样?

网友:
有铅的流动性好

网友:
把似乎两字去掉

楼主:
看来以前执着于无铅沉金的想法是错的

网友A:
只要是有铅+无铅 就是很丑的。焊点比较大或者插件的话可以用无铅锡丝,烙铁330-350加正品助焊剂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有铅+无铅 就是很丑的。焊点比较大或者插件的话可以用无铅锡丝,烙铁330-350加正品助焊剂可以的 ...

只要是有铅+无铅 就是很丑的。

能不能详细说说?我一般都是尽量无铅喷锡+无铅锡膏,没想那么多,主要是为了环保健康。

但有时打样为了用一张免费券,就不得不选有铅喷锡了。有铅和无铅会有怎么样的影响?结晶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有铅+无铅 就是很丑的。

能不能详细说说?我一般都是尽量无铅喷锡+无铅锡膏,没想那么多,主要是 ...

是的,无铅+有铅外观会变白变雾,可能是合金比例问题。

我试产smt都是有铅喷锡(便宜),嘉立创SMT都是无铅锡膏,没发现变白变雾现象,可能是有铅成分没有扩散,但是不知道ROHS能不能通过。

量产都使用了沉金或者无铅喷锡。但是沉金不耐放,怕污染,有不爬锡或者强度低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无铅+有铅外观会变白变雾,可能是合金比例问题。

我试产smt都是有铅喷锡(便宜),嘉立创SMT都是 ...

这个变白 变雾,其实就是我说的好看

似乎只要含有一点点的铅,焊点就会发生这种变化。

常规配比里面,铅含量是37%,有铅喷锡板用了无铅焊锡丝焊接后,铅含量估计只剩下1%,但居然还能影响到焊点的颜色,很是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