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雷,ti又造了一个垃圾芯片,LM5168

楼主(2023-10-14):
瞬态响应极差,使用LM5168,从25V转5.5V,

后级接了一个5.5V转12V,给H桥的栅极驱动供电。

栅极驱动在第一次PWM到来的瞬间,LM5168的输出,从5.5V被拉低到1V,随后40ms后恢复。

====

同样的驱动板,电源芯片用过SY8501,MP2459 都没有出现这种糟糕的情况。

SY8501和LM5168几乎是pin2pin兼容的,另一个板焊的SY8501,SY8501的5.5V输出纹丝不动

====

主要是国产的SY8501没有达到100%的良品率,所以才考虑一个备选方案,结果找到了个垃圾芯片。

网友A:
我猜可能你是“买”到了一个垃圾芯片

楼主:
如何发现这个问题的:

昨天半夜开始折磨

SWD进入debug,点全速运行,直接报Jlink Error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原先以为STM32的问题,换了一片STM32

然后以为Jlink板的问题,换了一个Jlink,

再以为SWD接口的问题,改了上下拉,去了ESD

没解决,代码删光了,最后定位到H桥的PWM接口上。

然后又给栅极驱动拆了,加电阻,一通折腾,又没解决。

然后又怀疑到地线磁珠,拆了换0R电阻,依旧没解决。

最后才想起来去打一下电源波形,才终于抓到原因。

网友B:
ti的东西也这么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可能你是“买”到了一个垃圾芯片

不至于的,板子设计者是个资深硬件工程师。器件来源是嘉立创。

他还说LM5168的各项实测参数,几乎跟理论计算结果完全一致。大赞LM5168。

结果唯独瞬态响应翻车了。

网友C:
可能是电流太大,短路保护动作了?

网友:
飞机也挺垃圾的,去市区还没有骑车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的东西也这么垃圾……

以前不懂,ti的器件用的很多,后来几乎就是一个一个排雷,被排除掉了。大量的返修。。。折腾死人。。。换了别家pin2pin芯片,耐操的一逼。

所以对ti的印象是非常差的。

网友:
遥遥领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电流太大,短路保护动作了?

是的,我没看这个数据手册,硬件设计完全是合作方设计的

刚刚才跟我说,这个器件只有0.3A,SY8501是1A的

把我折腾了一天。。。

网友D:
和TI 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明显是你的 资深专家的问题,TI 芯片问题一堆的 都是不看资料的;TI的资料相当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TI 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明显是你的 资深专家的问题,TI 芯片问题一堆的 都是不看资料的;TI的资料相当完善 ...

你说的也没错。就是用的那些ti芯片参数太垃圾。然后又卖的很好,导致不怎么看datasheet就选了。结果就是坏了一堆。比如SN65HVD230  SN65HVD3082  TPS61040 都让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网友E:
基本上不用怀疑ti的东东,除非买到假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也没错。就是用的那些ti芯片参数太垃圾。然后又卖的很好,导致不怎么看datasheet就选了。结果就是 ...

不吹不黑,你这个逻辑有问题,ti芯片卖的好,和不看 datasheet 就使用,没有因果关系;不看datasheet 乱用才是你坏的根本原因;3082  tps 我也经常用,都没问题;就拿 LM5168来说,TI 大电流 芯片多如牛毛,偏偏选一个小的,明显硬件工程师的问题;你指着TI的小电流芯片说参数垃圾,为啥你不用旁边电流大的芯片呢;

25V 转 5V 显然选择 最大输入电压在 30+V的芯片呀,你选择一个  最大120V输入的芯片,不用看我都知道 电流很小;不然散热扛不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基本上不用怀疑ti的东东,除非买到假货。

lz说到瞬态响应,我可以保证lz一定没有做过tuning。。反馈电容大概率没有,输出电容也肯定不合适,瞬态能好才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吹不黑,你这个逻辑有问题,ti芯片卖的好,和不看 datasheet 就使用,没有因果关系;不看datasheet 乱 ...

上面25V 只是写程序的时候的供电电压,实际应用常规供电电压是24V或者48V,而48V电池充满电,实际能到54V了,

而且是电机驱动应用,所以必须选择100V的开关电源芯片。

网友E:
有的人动不动怀疑人家单片机有问题,编译器有问题,就不怀疑自己的水平菜

网友:
TI有些DCDC电源芯片也有坑,特别是电压反馈的,噪声很不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本上不用怀疑ti的东东,除非买到假货。

如果你用过SN65HVD230 裸奔就不会这么说了,

出去100片,半年不到,能回来50片返修。

同样是裸奔,TJA1051/TJA1042之类的,想坏一片都难。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说到瞬态响应,我可以保证lz一定没有做过tuning。。反馈电容大概率没有,输出电容也肯定不合适,瞬态能 ...

这个板,不是我做的,只是我在调程序,原理图我也没有。只是信任对方硬件做的比我好。

我自己的板用的SY8501,同样工况下,电源波形纹丝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的人动不动怀疑人家单片机有问题,编译器有问题,就不怀疑自己的水平菜 ...

排查问题有时候确实是比较懵逼的。

谁又能保证自己遇到问题百分之百清醒和理智。

但起码一步一步排查,找到了问题。你站在这属于说话不腰疼,这个问题放你身上,你还不一定能定位到。

我也说了,板不是我做的,我也没有图纸。完全属于盲排。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的人动不动怀疑人家单片机有问题,编译器有问题,就不怀疑自己的水平菜 ...

前段时间,也是这个合作方的板子,
单片机就是有问题,ADC采样的硬件坏了一截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83219-1-1.html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你用过SN65HVD230 裸奔就不会这么说了,

出去100片,半年不到,能回来50片返修。

为什么会这样?我有用这个sn的裸片。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你用过SN65HVD230 裸奔就不会这么说了,

出去100片,半年不到,能回来50片返修。

我做的确实有裸片容易坏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做的确实有裸片容易坏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ti的这一系列,一个都不能用,玩具级别都够不上。

SN65HVD230 的 CANH CANL线上耐压等级太低太低,最多只能板内用用,一旦板对板,拉个几米,直接发烫。

你换NXP的任意一个型号的CAN收发器,都不至于这样。

==

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人用SN65HVD230,是因为以前STM32的开发板,用的这个型号的芯片,才导致别人设计产品的时候直接用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会这样?我有用这个sn的裸片。

这个芯片害惨了很多人。

只能在封闭系统里面用用。

一旦对外开放can口,烧毁概率是非常高的。

然而ti自己还在大量出货这个芯片。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板,不是我做的,只是我在调程序,原理图我也没有。只是信任对方硬件做的比我好。

我自己的板用的SY ...

那是对方硬件垃圾,芯片不可能出现这种低级故障。。

说实话,100个人有10个能用好dcdc已经很牛了

用别人的板子,一定要做好找bug的觉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吹不黑,你这个逻辑有问题,ti芯片卖的好,和不看 datasheet 就使用,没有因果关系;不看datasheet 乱 ...

ti的某些芯片,参数极低的,损坏率极高的,根本就不应该拿出来卖。拿出来卖,出于对美国大厂的信任,就有很多人买。然后经历一遍返修,弃用。不是每个人天生就对芯片所有参数都完全了解的。都是一步一步学习踩坑过来的。而ti在很多时候,充当了这个挖坑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是对方硬件垃圾,芯片不可能出现这种低级故障。。

说实话,100个人有10个能用好dcdc已经很牛了 ...

他dcdc用的已经很好了,自己设计了一个dcdc计算器,有一百多个参数。包括COT纹波补偿之类的。后级电容量不够这种低级错误不可能犯。
所以我更倾向于是这个芯片太着急过流切断了。比如后级新打开几个电容,瞬间充电电流就能把它弄的切断输出。

网友H:
楼主连ID都是SY8501,看来对于这颗芯片是真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是对方硬件垃圾,芯片不可能出现这种低级故障。。

说实话,100个人有10个能用好dcdc已经很牛了 ...

就拿设计驱动器无电流内环的过流保护来说,都需要一个电流对时间的定积分达到某个值才触发关断,我认为这颗芯片没有这个机制,仅仅几个ms的脉冲电流就把它触发了。而这个脉冲电流仅仅只是2-3个mos的栅极寄生电容充电电流而已。所以我比较倾向于认定这个芯片设计有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连ID都是SY8501,看来对于这颗芯片是真爱了

SY8501这颗芯片也是非常难调,如果用于单片机供电的话,如果按照矽力杰官方的文档设计,直接吱吱响。需要参考LM5017手册里面的纹波补偿电路设计一个合适的纹波叠加电路,才能稳定下来。而官方对此只字未提。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连ID都是SY8501,看来对于这颗芯片是真爱了

ID是随时可能被封,随时换的。
能用的ID都用完了,所以只能当时在做什么就起什么名。

SY8501即使调好,也不是一个完美的芯片。还有千分之五的不良率。有更合适的,还是会把它换掉。

网友I:
千分之5,你在开玩笑。产品设计不行,老怪芯片不行。

网友J:
我个人一直感觉是TI的电源类芯片, LM开头的从国半来的相对靠谱得多, TPS之类TI自家的有的好用, 有的有雷

没想到这次LM也雷了? 两边的人员已经打散重组了? 那按什么原则确定前缀是LM还是TPS呢...

---------回忆了一下, 当年静电保护极差, 手一摸直接击穿的IC, 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TPS61050, 一个是TPA2005, D类功放.

但是TPS61040就很靠谱, 不过后来改用完全兼容的国产SGM6601了. TPA2005一般还是改用FM8002或者DIODES的PAM8302.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千分之5,你在开玩笑。产品设计不行,老怪芯片不行。

也不是直接不良,能用,功耗也正常,就是有声音。通过纹波补偿,已经让50mA以下稳定输出正常的500kHz。但500片里面出现2个,电流达到130mA区间都不稳定。表现为断续波形,断续波形出现频率区间在15kHz附近,就进入了人耳听觉范围。

这种啸叫声,在笔记本电脑上很常见,开关电源适配器上很常见。

可能有些厂家标准里面不认为这个算不良品。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个人一直感觉是TI的电源类芯片, LM开头的从国半来的相对靠谱得多, TPS之类TI自家的有的好用, 有的有雷

TPS61040,这个芯片的雷,在于耐压,仅仅只有6V,好几年前,我是直接把开关电源输出的5V供电给它了,

卖出去5000个,回来了大概20个这个芯片单独损坏。

这个芯片的安全工作电压应该只有3.3V,用5V风险是很大的。但正常来说,作为升压芯片,不应该只有6V的耐压,余量太小了 , 所以我会说这个芯片比较垃圾。

===

后来换了pin2pin的LM27313,耐压14V,此处再也没出现返修了。

===

早期国半冠名的LM开头的芯片确实很靠谱,使用这么多年,印象中应该是0返修。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个人一直感觉是TI的电源类芯片, LM开头的从国半来的相对靠谱得多, TPS之类TI自家的有的好用, 有的有雷

SGM6601 我看了一下,也是6V的耐压,

如果你这边是5V供电,如果电源来源是开关电源,建议换10V耐压以上的。

如果是4.2V单节锂电池,那就可以用。

网友K:
SN65HVD230  的确是垃圾,H L 线共模耐压太低,接错就坏。

这个0.3A 可能是余量太小了,一般选DC芯片都耐压,电流是第一位的。 频率,纹波,动态响应是其次。

楼主:
引用 网友K:
SN65HVD230  的确是垃圾,H L 线共模耐压太低,接错就坏。

这个0.3A 可能是余量太小了,一般选DC芯片都耐 ...

稳态电流只需要 0.1A  理论上这个0.3A芯片是完全够的。

所以怀疑它的瞬态电流触发保护机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SN65HVD230  的确是垃圾,H L 线共模耐压太低,接错就坏。

这个0.3A 可能是余量太小了,一般选DC芯片都耐 ...

除了第一次栅极驱动得到低高电平,触发了保护机制停止输出外,
后面带动电机完全是正常工作的。

说明电流是够的,就是单纯的过流保护机制有缺陷。

网友J:
引用 楼主:
SGM6601 我看了一下,也是6V的耐压,

如果你这边是5V供电,如果电源来源是开关电源,建议换10V耐压以上 ...

那会不会是你的开关电源有问题, 上电有尖峰什么的?

我这里TPS61040和SGM6601都从来没有坏过...
供电为了实现宽电压, 进来先用XL6007搭了个SEPIC到5V, 再用61040/6601升到12V, 只给XTR111供电, 4-20mA输出用, 可能负荷也比你的轻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会不会是你的开关电源有问题, 上电有尖峰什么的?

我这里TPS61040和SGM6601都从来没有坏过...

当时是用在没有刹车电阻的电机驱动上,操作不当会有较大的浪涌电压。

即使不是电机驱动,我也还是认为这个6V的耐压余量用在5V上是不够的。

比如有一些LDO上电会有过冲,一次不坏两次不坏,数量大了,总会出现坏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拿设计驱动器无电流内环的过流保护来说,都需要一个电流对时间的定积分达到某个值才触发关断,我认为这 ...

如果按你的说法,我建议排查后面负载首次启动时的意外的直通短路----我调试一颗墨水屏面板整整被困扰1个月,反复测试找不到问题,一度怀疑pmic不稳定,最后才发现是面板首次上电之后给信号,驱动芯片内部会短路。最后的workaround是先刷一帧dummy。

mos管的充电电流只有几个nf,可以忽略不计,不可能导致电源短路保护。如果你确定是短路保护,则后端负载一定是直通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当时是用在没有刹车电阻的电机驱动上,操作不当会有较大的浪涌电压。

即使不是电机驱动,我也还是认为这 ...

哦,我有些5v供电的热插拔的模块,里面用了好多6v电压上限的LDO,看来要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按你的说法,我建议排查后面负载首次启动时的意外的直通短路----我调试一颗墨水屏面板整整被困扰1个 ...

一共有3个半桥,我做了试验,

如果给三个半桥的任意一组开通下桥,LM5168不会发生保护,

给三个半桥的任意2组开通下桥、或者三组同时开通下桥,LM5168会触发保护,时间大概40ms

三个半桥是独立半桥,硬件上没有任何互相关联,外面也没有连接电机。

除了TIM1初始化的这个阶段会触发保护外,其他全程都是正常工作的。

配置TIM1的过程也做了精简,直接改成IO操作,改成TIM1-CH1N 、2N、3N手动输出高电平,也会触发保护。

====

另外,查看电源的波形,电源波形无任何波动。所以不可能存在直通。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哦,我有些5v供电的热插拔的模块,里面用了好多6v电压上限的LDO,看来要换掉 ...

我一般用16V的LDO

6V的三条腿的,之前随便用上过,后来看到耐压才这么低,就换掉了。

网友:
LM5168是COT工作模式的芯片,COT工作模式的特点就是瞬态响应极好,缺点是工作频率不是固定的,当输入电压不稳定,或者是输出负载不固定的时候,工作频率会发生改变,在EMC设计上比较麻烦。
楼主说这个芯片瞬态响应差,我觉得有点怀疑,能否把这部分的电路图或者BOM表发上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共有3个半桥,我做了试验,

如果给三个半桥的任意一组开通下桥,LM5168不会发生保护,

几个mos寄生电容的充电电流就让电源芯片过流保护了?
你的mos是非常大功率的吗?看一下手册的寄生电容的值,算算就知道了

网友:
最后我发现了,原来是楼主在扯淡,原设计用1A的DC-DC,改用了LM5168,最大电流是0.3A,而且是按照正常工作电流0.1A选的,丝毫没考虑电路的瞬态电流,电流超过这个芯片的最大电流,肯定就短路保护了,这还有啥怀疑的,跟瞬态响应有啥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用过SN65HVD230 裸奔就不会这么说了,

出去100片,半年不到,能回来50片返修。

SN65HVD230这个芯片没有保护的,Nxp显性电平一般超过500us就强制关闭了,
用SN65HVD230,如果你单片机一直输出显性电平,应该是会发热甚至损坏的。

Nxp规格书是这么写的
TXD dominant time for time-out=450us

我测试过,把tja1050输出短路,一直输出显性电平都没有问题,因为超时关闭了,SN65HVD230就不一定了,这个芯片我没测试过,你可以短路CANH,CANL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共有3个半桥,我做了试验,

如果给三个半桥的任意一组开通下桥,LM5168不会发生保护,

不要小看 MOS 管 gate 脚的充放电电流,我做的小 cdfoc 板子用的 mos 驱动芯片 drv8323rs,芯片上电默认驱动 gate 脚的电流是:拉高 gate 脚 1A,拉低 gate 脚 2A 电流

(对于我使用的 3x3mm 尺寸的小 MOS,gate 驱动电流太大会带来太大干扰(mos 输出波形太陡造成的干扰),所以我会设置小一点)

网友:
模拟一哥的片子,还是要自己多查查设计和现场的原因。

网友M:
又看了一遍帖子,LZ的使用条件是LM5168,从25V转5.5V,后级接了一个5.5V转12V
然后后级接的是三个MOS管栅极,
MOS管栅极是一个大电容,开闭的瞬间电流是非常大的,按照你的设计,芯片最大电流是300mA,分摊到每一个MOS管上的最大电流,BOOST的升压我算你100%效率,均摊下来也仅45mA左右,芯片不保护才怪!

楼主是典型的没考虑工作状态瞎几把选型,又骂芯片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又看了一遍帖子,LZ的使用条件是LM5168,从25V转5.5V,后级接了一个5.5V转12V
然后后级接的是三个MOS管栅极 ...

选型不是我选的,板子不是我的,我只负责调程序。(21楼)(11楼)

前面帖子我说了,6个MOS管,在初始化PWM时候,我只开通其中任意2个下桥,主开关电源芯片就触发保护了。(47楼)

我也是发帖之后,才知道这个芯片只有0.3A(11楼),原先我一直以为是1A的。

早先也用过LM5018(0.3A),   LM5017(0.6A) ,MP2459(0.5A) ,也没出现过这种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又看了一遍帖子,LZ的使用条件是LM5168,从25V转5.5V,后级接了一个5.5V转12V
然后后级接的是三个MOS管栅极 ...

当时对方跟我说,他选了LM5164 、LM5168 跟SY8501做对比

0mA /50mA输出电流时候,LM5168的PWM和纹波表现最稳定,LM5164次之,SY8501最差。

我就听听,没去查芯片资料,以为都是1A的。

因为测试结果5168最好,他就直接用的LM5168,结果就成了这样,栅极驱动都带不起来。

网友:
选ti的好处是出了问题会认真查找自己设计上的错误

网友N:
为什么不25转12 ,12 转5?

网友O:
整个贴子槽点太多

加了电容不考虑下芯片缓启动的能力吗?加电容都是这么任性的吗?

手册写的白写了?
还你倾向于……我更倾向于你的水平有问题……

还好意思说SY家的好
刚好我也用过SY8501,温度稍微一高参数漂的他妈都不认识了
排查的时候我守在恒温箱好几天看波形

手册经常只标个典型值,甚至有的型号要来的手册还给个TBD在那里摆着
一问就是还没正式版,你先看看,可以用就赶紧下单,我就等着单子
糊弄谁啊?
从那以后,我经手的项目就没出现过SY的东西

总结:
我更倾向于你水平有问题、脾气还不好
大概率不是TI的这颗产品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O:
整个贴子槽点太多

加了电容不考虑下芯片缓启动的能力吗?加电容都是这么任性的吗?

33楼、34楼、37楼、57楼

你没看吧。

“SY8501这颗芯片也是非常难调,如果用于单片机供电的话,如果按照矽力杰官方的文档设计,直接吱吱响。需要参考LM5017手册里面的纹波补偿电路设计一个合适的纹波叠加电路,才能稳定下来。而官方对此只字未提。”
“SY8501即使调好,也不是一个完美的芯片。还有千分之五的不良率。有更合适的,还是会把它换掉。”
“但500片里面出现2个,电流达到130mA区间都不稳定。”
“0mA /50mA输出电流时候,LM5168的PWM和纹波表现最稳定,LM5164次之,SY8501最差。”

楼主:
引用 网友O:
整个贴子槽点太多

加了电容不考虑下芯片缓启动的能力吗?加电容都是这么任性的吗?

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打开看过LM5168的手册。板子是别人设计的,这颗芯片,我自己也没打算用,所以压根就没看它的手册。只是找到了别人板子的故障来源,上来吐槽一下,没想到惹的一身骚。

不过,我要谢谢你,现在总算是知道为什么LM5168打开2个几nF电容都触发过流保护的原因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O:
整个贴子槽点太多

加了电容不考虑下芯片缓启动的能力吗?加电容都是这么任性的吗?

我当年用过SY8204,负载大概1A多把,那个板子有高度限制所以输出全用的陶瓷电容,结果一上电电感就滋滋乱叫,后面加了电解电容就正常了,测了下不同负载下的波形发现频率不一致,打电话一问原厂才知道这芯片属于COT工作模式,而通篇丝毫不提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当年用过SY8204,负载大概1A多把,那个板子有高度限制所以输出全用的陶瓷电容,结果一上电电感就滋滋 ...

SY8501也一样,要叠加纹波,不然吱吱响,工作频率是乱的。

官方的2份手册对这个是只字未提。

现在用的Rr=51k Cr=2.2nF  Cac=10nF  FB21=100k+27k

硬试了20多组参数配比,这组参数表现最理想。

图是LM5017 datasheet里面截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打开看过LM5168的手册。板子是别人设计的,这颗芯片,我自己也没打算用,所以压根就没 ...

手册看都不看,随便拿个别人的板子瞎接上就来吐槽,谁给你的勇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当年用过SY8204,负载大概1A多把,那个板子有高度限制所以输出全用的陶瓷电容,结果一上电电感就滋滋 ...

Load Transient Considerations那一节还写的C1是可选
哪个COT的会这么写啊
反正我把SY拉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为什么不25转12 ,12 转5?

这个系统按现在的架构做,正常工作电压范围是9V-60V

如果是先转12V再转5V,正常工作电压范围就变成了15V-60V,把12V锂电池/铅蓄电池供电的可能给排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手册看都不看,随便拿个别人的板子瞎接上就来吐槽,谁给你的勇气啊

好的,别骂了,我错了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别骂了,我错了行不行。

好的,知道了

网友P:
明明lz部门的硬件水平有点垃圾,非要把锅甩给ti

网友:
我是无论如何都没胆去首先怀疑ti

网友Q:
TI如果像楼主说的这样,这么多坑这么多芯片有问题,他能成为世界500强?我用国产的,量产一次坑,我就把这个芯片厂家永远拉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TI如果像楼主说的这样,这么多坑这么多芯片有问题,他能成为世界500强?我用国产的,量产一次坑,我就把这 ...

别太迷信, 强不强得看和谁比了.
个人觉得就电源管理IC来说, LM开头的就是比TPS开头的靠谱一些.
运放之类, OPA开头的当然不错, 但总觉得整体水平比ADI的ADxxxx还是差一点点.
ADC也是, ADSxxxx不如ADI的ADxxxx.

TI最大的优势就是产品线特别齐全, 啥都有, 但是就单个产品的水平来说, 除了ADI, 至少MAXIM和LINEAR都有不少明显比TI强的. (不过这两家后来也都被ADI收购了)

网友:
模拟器件还是ADI最强,基本上如果方案选型发现ADI没有满足性能参数的器件,就得怀疑需求或者方案了。
Ti要差点,但参数也绝对符合它的手册。

网友:
这个“资深”专家。。

网友:
有讨论才会铭记,有碰壁才会成长。

网友:
楼主是来寻求认可和听掌声的,不是来跟大家讨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明明lz部门的硬件水平有点垃圾,非要把锅甩给ti

也不能怪我对ti有偏见,实在是遇到太多次ti器件翻车的事情了。换了pin2pin后都解决了。

8月份,跟合作方确定磁编长线方案,RS422全双工,我选的sit3490,便宜,够用。
合作方觉得国产的不靠谱,怕在公司用担责,他选了ti的THVD1451,
争执不下,所以他就2个版本都做了,送到电机厂组装。

结果电机拿回来后,ti的THVD1451翻车了,送去电机厂前,测试好好的,电机做好回来后,不能用了,板子功耗直接降低了一半。
而另一个片sit3490的板,则能正常工作,功耗没有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P:
明明lz部门的硬件水平有点垃圾,非要把锅甩给ti

这两块板,除了RS422全双工芯片,其他电路完全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P:
明明lz部门的硬件水平有点垃圾,非要把锅甩给ti

翻车的原因不太清楚。也没有去查。

也许是ti的芯片运气不好吧。

网友:
我2018年时候想做一个3.7V锂电升压到5V1A电路,用了一个TI新料,忘了啥型号,输出纹波偏大,100mV以上,锯齿状,TI的FAE帮我调了几天也没办法,最后换FP6291舒服了。
前两天做了一个维修网络分析仪的电源板,12V转6.5V4A,24V0.2A -5V0.1A三组,全部用TI方案,没遇到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