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旧手机改造成示波器

楼主(2023-10-14):
【旧手机千万不要换盆了,简单两步,就能改装成一台示波器-哔哩哔哩】 https://b23.tv/eYSpDGr

网友:
这个牛逼  还便携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从电脑版延续过来的,通过音频口可以输入0~20 kHz的信号,不需要复杂的外部电路;

也有打算做一个Type-C接口的通过数据线与手机相接,外接一个小盒子采集信号的便携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从电脑版延续过来的,通过音频口可以输入0~20 kHz的信号,不需要复杂的外部电路;

也有打算做一 ...

大学时候,用虚拟示波器烧过笔记本声卡的路过。。。。。

网友:
修改原因:补楼主位的APP如下:

去掉.zip食用。

————分隔线————

注意下面不是楼主位的APP,但也有其特点,运行图如下:

去掉.zip食用。

两个APP菜单里都有广告链接,注意识别。

网友:
想当年自学51单片机的时候,就是网上找了个电路图,一个红外遥控接收管,接到声卡录音接口,然后用音频编辑软件的录音功能,查看录音波形来学习红外遥控器接收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