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上压铆是有6.5高度的,不知道机械加工部门为什么不知道

楼主(2023-10-15):
(图片)

楼主:
随便找一家卖压铆的店,都有卖6.5规格的。
X.5 也基本都有的。

网友A:
估计内建了标准库仓库,仓库配置没有这个型号。

没考虑单独为某个订单买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内建了标准库仓库,仓库配置没有这个型号。

没考虑单独为某个订单买配件。 ...

目前嘉立创机械部门应该还没发展到这个程度。

下压铆单 还需要备注和人工报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嘉立创机械部门应该还没发展到这个程度。

下压铆单 还需要备注和人工报价的。

虽然人工报价。

但他们有建比较完善的标准配置库,我记得有个帖子有介绍。可能最常用的那个规格都有。。

路线应该是和嘉立创相同的,高效,如果每个订单单独买器件来加工。。那么它在这个行业上的优势就没有了。

网友:
还有,就是这种大公司,为了保证品质和管理。他们应该是从固定供应商哪里拿材料,不太可能去淘宝买。。

如果淘宝买了,他们也得对质量负责,我猜大公司的操作灵活性没有我们想想的那么大。

网友:
好些件有标准和非标的

网友B:
6.5 应该是非标件吧   我买的螺母有非标需求的,都是从淘宝买,
淘宝有卖的

网友:
感谢您提出这个问题,抱歉,非常抱歉,这个审单回复这块肯定是我们问题,不是市场上没有这种高度的螺母,是我们在审单培训环节上的疏漏,

准确的回复应该是我们4-20MM以内的整数压铆螺柱都备有现货,6.5MM的我们没备有现货,不影响装配的情况下用6或7MM的螺柱是否能够代替?(其实生产上发现6.5的我们默认会拿7mm的给磨到6.5

非常抱歉,也感谢您的提醒,针对非标件的问题我们已经做了如下处理:

首先压铆螺母这个问题20MM以内0.5的问题也已经解决,市面上能采购到的.5规格都已经列入到我们标准件库,相当于6.5对我们来说也已经是标准件了。

可问题是对钣金加工来说,非标件,除了压铆螺柱还有铰链,合页,把手等其他钣金常用的标准件,甚至同种尺寸外形,不同规格的细微差距零件都会有很多,这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一直规划但工作量很大。

幸运的是正好我们有自己的FA商城,这种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我们需要的就可以让他们提前备货,大家有需要的也可以在商城去找,我们仓库在同一个位置都可以直接拿)

针对其他的非标零件,商城如果没有的话,如果大家在订单中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在订单备注 直接备注购买连接,我们这边也会自行采购。

正好趁着这个话题我也讲下我们对钣金加工中的风险处理。

钣金部门成立几个月以来,做了不少订单,同时也出现了不少的售后问题,
主要原因在于钣金设计上工艺很灵活,有些设计师的经验也可能不太丰富,在加工上其实有很多的加工风险,
最简单的比如折弯边折不了的,样品加工可能就会采用焊接方式,就导致可能会变形,
整板开孔切割的,热变形问题,加工出来就不是平板了
铝板焊接氧化后可能不如喷塑效果好,会露出焊印等等等等,

这些问题有些客户可能意识不到,但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风险提出来,让客户做主,是否接受这个风险,同时还会提出相对应的建议,
当然您可以选择接受风险直接加工,也可以采用我们的建议,或者修改图纸重新上传。何尝又不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6.5 应该是非标件吧   我买的螺母有非标需求的,都是从淘宝买,
淘宝有卖的  ...

.5的规格已经列为我们的标准压铆零件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内建了标准库仓库,仓库配置没有这个型号。

没考虑单独为某个订单买配件。 ...

已经和我们的FA沟通常用标准和非标件的备货,我们商城没有的也可以在下单备注 直接填写购买连接